关于F2812电源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到底F2812的上电有没有顺序。手册上写的是要先IO后内核,但是看了一些原理图好多并没有考虑上电顺序,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和别的芯片的上电顺序不同呢??

网友:
上电顺序
这个 概念 不好理解。。。。不是 初始化的意思吧?
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2812存在上电顺序的问题,在我的一个2812的简介里面提到过。这个可能是制造芯片时的一个bug,28335就修复了这个问题。你在原理图上看不出来,是因为他有了一个自己的电源芯片,这个电源芯片(318)就解决了上电顺序的问题

网友:
shi ji ying jian shang yi jing mei you  shang dian shun xu  l

网友:
TMS320F2812具有严格的上电次序,必须先给I/O供电,其次才可以给CPU内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