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光电隔离问题

楼主:
请教下I/O输入输出的问题,
系统设计过程中对所有输入输出数字量进行了光电隔离,采用光电隔离可以有效地抑制尖脉冲和各种噪音干扰,从而使过程通道上的信噪比大为提高。鉴于此,选用了光耦TLP521I/O接口输入电路如下面左图所示,输出电路如下面右图所示。其中I/O接口输出电路采用电平输出方式。

通过看别人的图,不是很懂,谁帮我解读下啊。
IN1和DSP_IN1怎么两个输入啊,是IN1通电光耦由DSP_IN1输入DSP吗?
对于输出,是左侧与DSP相连,经光耦从右侧OUT_X输出吗?
我看光耦的资料说明,2脚是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它为0时1、2形成通路,是说输入和输出都要0V是这个光耦才通吗?为什么呢?
DJ1是啥意思啊,怎么我看好多人写的都是DJ1?
对电源还有点问题,VCC是DSP的电路电压,+5V是外部的电压??不知电源的理解是否正确。

我电路学的不好,资料也查看了,也思考了思考,还是有些疑惑,也许对您很简单,对我这菜鸟很难啊,希望各位有时间帮解答下,没时间的随便解答一两句也可以啊,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两个图已经表示的很清楚了!当发光管的压降使得其导通发光后,对应另一方的管子就会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导通原理我知道,请问一般输入时输入那里的电压多大,是不是只要比正极位置的电压低就可以

网友:
头一次看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