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与DAC专题学习之一

楼主:
第一章 ADC与DAC概念 什么是ADC?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的缩写,指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拟/数字转换器。真实世界的模拟信号,例如温度、压力、声音或者图像等,需要转换成更容易储存、处理和发射的数字形式。模/数转换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什么是DAC? “DAC”是Digital-to-Analog Canverter的缩写,指数/模转换器或者数字/模拟转换器。 ADC和DAC有什么区别? 不,这不是一个“愚弄人的”问题或脑筋急转弯,并且我认为我们的读者都非常清楚模数转换器(ADC)及数模转换器(DAC)的基本功能。 但在如何使用这些转换器以及人们的认知度上也存在着哲理性区别。用最简单的话讲,ADC是用来捕获大量未知的信号,并把它转换成已知的描述。相反,DAC是接受完全已知的、深刻理解的描述,然后“简单地”产生等效的模拟数值。 简而言之,DAC工作在确定的领域,而ADC则工作在随机输入信号和未知性领域,只要输入在规定的范围内。在传统的信号处理理论中,比如在Harry L.Van Trees的经典著作Detection, Estimation, and Modulation Theory中介绍的那样,信号处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举例来说,一个特征参数已经相当明了的信号(如受到AM调制的模拟信号)与一个充满了许多未知参数的信号(如受到噪声干扰的雷达反射波)相比,评估起来要容易得多。 因此ADC面临的挑战确实要比DAC大得多。为了充分发挥ADC的功能,特别是较高性能(速度或精度)的ADC,需要采用精心设计的模拟信号调节输入信道,通常还带有与ADC本身精确匹配的ADC驱动器。 DAC的设计要简单得多。不过这种相对的简单不应让设计师对DAC设计产生松懈心理。实际应用中设计师很容易对DAC的模拟输出电路不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在摆率、输出驱动(电压、电流、范围)等参数和负载故障保护方面,而这样做很容易导致原型评估和产品现场应用时发生令人头疼的电路和系统级问题。

网友:
我先报个到,跟定楼主了。。。。支持。。。。。。。。。

网友:
骑着板凳学

网友A:
波形不同的AD转换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例如许多模拟示波器的CRT读出电路的参数表示,实际应该是AD后的结果。那么它是逐次转换的呢?还是别的方法呢?

网友:
这种学习方式太难得,而且很合时。感谢楼主的想法和行动。

网友:
学习并问楼主一个小白问题哈~智能手机里有DAC模块吗?不知道问法对不对。。

还有我的手机芯片是德州TI 的OMAP730 下面是芯片的结构图

采用Low-voltage低电压技术,制程0.13微米,工作电压可以在1.1—1.5V之间动态调整,因此也更加省电。整个CPU共有289个触点,而面积也只有12×12平方毫米大。与此同时,OMAP730采用m-BGA封装方式。
而OMAP730属于TI公司推出的GPRS芯片组TCS2600当中的一部分,它也由一颗程序处理器ARM926和一个GSM/GPRS通讯芯片组成。其中ARM926的工作频率提升至200MHz,拥有16KB一级缓存。其中新加入的JAVA硬件加速是另一大看点。

网友:
还有,楼主我想问下手机芯片的方案里音频解码是硬件解码还是软件解码,如果是硬件解码的话是哪一部分,一直很想知道,谢谢大大了~

这个是手机里的主板图,我找不到音频的部件。。

图为:拆卸中的多普达565手机

图为:拆卸中的多普达565手机
??在CPU附近有两块芯片,印有M-systems的这块便是装载了565的Smartphone 2003的FALSH ROM了,32M的容量恰好装进一个Smartphone 2003的中文系统。

图为:拆卸中的多普达565手机
??旁边那块印有英飞凌标志的的那块芯片是多普达565的64M系统内存。内存的增加使系统的整体运行速度及性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图为:拆卸中的多普达565手机
??再来欣赏几颗机身背面的芯片。

图为:拆卸中的多普达565手机

网友:
一直想做片DAC的芯片

一直想做片DAC的芯片,原理看了好多,就是没动手,打算动一下手做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想法?打算怎么做啊,或者你提个提议,大家爱一起动手:P

网友C:
四楼说的是不是数字示波器啊?模拟示波器用ADC?

回答六楼的:现代手机都是数字信号传输。应该都有ADC/D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楼说的是不是数字示波器啊?模拟示波器用ADC?

回答六楼的:现代手机都是数字信号传输。应该都有ADC/DAC

谢谢乐乐,如果有这个模块的话,我想在主板上找到它的位置,就是想知道它是不是一块芯片,它的型号之类的,想研究一下~再次谢谢先~

网友:
LZ是翻译英文帖子的吧,
直接转英文帖子就好了,

网友:
"简而言之,DAC工作在确定的领域,而ADC则工作在随机输入信号和未知性领域,只要输入在规定的范围内。" 言简意赅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需要么。PWM就是一个很好的DAC,另外数字电位器。比例开关,等等。不要把DA想的很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不同的AD转换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例如许多模拟示波器的CRT读出电路的参数表示,实际应该是AD后的结果。那么它是逐次转换的呢?还是别的方法呢?

保证采样速度保证采样不会影响到信号源。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是不同的。模拟示波器没有AD环节,是通过放大器实现的。数字示波器才是通过采样。示波器里面的AD尽量波要用逐次比较。虽然速度够但是还是有误差延迟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乐乐,如果有这个模块的话,我想在主板上找到它的位置,就是想知道它是不是一块芯片,它的型号之类的,想研究一下~再次谢谢先~

不是一个芯片。而是一个芯片内的一个功能。现在很多芯片都集成有AD/DA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