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精度有多高

楼主:
想用超声波测量物体长度,长度范围大约几厘米到几十厘米不等
想听听有经验的大虾这方面的经验,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新思想,传感器的型号是多少,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调一下几个mm应该是没问题的,注意做好后需要标定

mm级别的精度也太低了吧?精度不能高一点吗?

网友:
根据传感器型号不同而不同。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传感器型号,理论上讲做到1mm以内都没有问题。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感谢各位鼎力相助,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一般的超声波测距精度,都是几个mm
这个测距器,是我还在计划中的,没有选定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还请大家,有什么想法,多多提供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鼎力相助,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一般的超声波测距精度,都是几个mm
这个测距器,是我还在计划中的,没有选定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还请大家,有什么想法,多多提供

你把你的设计的相关要求提供详细点

网友:
一般的超声波测距精度,都是几个mm

网友:
关键在于传感器的稳定性、一致性、标定的线性

网友:
高精度激光测距仪

本公司有带串口激光测距仪,便于2次开发,价格比一般市场上同类产品低很多,需要的可以联系.
QQ:15085053

网友:
听他们说好像测距三四米误差为二三厘米,不晓得精度行不,感觉有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