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出你的创意,赢QuickSense红外感应模块!

楼主:
2009年10月28日,Silicon Labs以QuickSense产品线进军人机界面市场,其中的Si1102接近传感器(proximity sensor)及Si1120接近和环境光线传感器,为业界最快速的红外线感测方案。Si1102及Si1120具备最佳化的电源效率,能实现非接触式人机界面感测和优异的检测范围。Si1102/20是各类感测应用领域的理想之选,该组件非常适用于诉求系统节能、损害检测/检验及手势解读的产品,例如便携式电子、网络电话、显示器、多媒体信息站(kiosk)、自动贩卖机、互动玩具、时钟收音机,以及其他消费性和工业产品。

拥有QuickSence专利技术的Si1102接近传感器和Si1120接近及环境光线传感器提供了高灵敏度的光电感应,接近范围分别为40及50cm,在相近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可兼容与一般850nm红外线的其他组件。

详情可以参考:https://www.silabs.com/products/opticalsensors/infraredsensors/Pages/Si1120.aspx

市场连接:https://www.eeworld.com.cn/qrs/2009/1029/article_1767_1.html

新闻稿件链接:https://www.eeworld.com.cn/MEMS/2009/1028/article_357.html

请围绕此款器件,详述你要做的解决方案。

活动截止日期:2009年11月30日止

最终将选出优胜者一名,获得EEWORLD赠送的红外感应评估板,

The Si1120 Infrared Slider Demo is a Silicon Labs patent-pending infrared touchless slider technique. This innovative touchless slider boasts excellent range, visible LED tracking, and both swipe and set gesture recognition. The USB powered demonstration is controlled by an ultra-low power Silicon Labs C8051F900 MCU and incorporates an Si1120, two infrared LEDs, and eight visible LEDs. The QuickSense Studio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supports this unique demonstration board with a powerful performance analysis tool that enables real-time reflectivity monitoring.

最终得到板子的朋友,也请分享出使用该板的开发心得。

网友:
:L 我留个名先,,,

网友:
好像很尖端的技术
:@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想法

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用的地方很多。
每家每户没上接一个,开门的时候自动把楼道灯打开,这不是很好嘛。一方面节能,一方面方便。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优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用的地方很多。
每家每户没上接一个,开门的时候自动把楼道灯打开,这不是很好嘛。一方面节能,一方面方便。

具体些嘛~~要评选出最具创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优势在哪?

低功耗,快速,具体可以看看新闻稿件。

网友:
呵呵,不知道这个芯片价格怎样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做为家用

比如我们晚上起来要摸着去开灯,要是装上这个,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人一靠近,自动亮灯,人离开了,自动熄灭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装在门口,位置选合适,出门的时候,检测到人要出门,就发出提醒,水、电、汽阀门关好了吗?钥匙忘带了吗?等等
提醒人们出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网友:
又看了一下这个东东的介绍资料。根据资料来看,利用它做一个完整的家庭、办公室安全警戒系统还是不错的
1、就像电影中我们常见的红外线检测保护系统一样,可以在窗户、门口、过道等位置放置该传感器,检测人员非法进入情况,并报警
2、检测电器使用情况,入如电脑、电视等,在使用人员离开的时候,及时关闭显示器的电源,从而起到节能效果
3、在门口安装该传感器,在人员离开时提醒家用电器、燃气、水管等是否关闭,还可以提醒人们不要出门时不要忘记带上钥匙、皮包等物品
4、利用该传感器的烟雾检测功能,检测燃气是否泄漏,是否有火患发生

呵呵,先说这些,其他的等想到再补充

网友:
工业现场手持式转速测量仪

大概看了一些红外感应模块的介绍,做类似传感器的厂家比较多,但是QuickSense的传感器性能参数比普通的要高,特别是对光感应的灵敏度,有一个初步的设想,就是可以设计一个非接触式的转速计。用在工业现场的电机转速的测量。大概原理是这样的:装置发射一束激光(类似小时候经常玩的激光灯)照射到电机转盘上。电机转盘上沿直径方向帖一条反光条(如锡箔),然后在激光发射管旁安置一个QuickSense的光电传感器,来测量放射回来的激光,通过控制器计算返回激光强度变化的频率,转换成电机的转速,并通过LCD显示出来。
这个将比传统的接触式的测量方法要安全,同时采用QuickSense的光电传感器,由于传感器灵敏度高,可以节省较多的信号放大处理电路,减小体积,降低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书哦一下啊,只是个想法。把传感器安在门上,当你回家要开门的时候,你站在门前掏钥匙,至少也要持续2-5秒钟吧,这时候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个人在门前,想开门,如果是晚上,那好,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给感应灯一个信号,开通,那么灯亮。人走,进门之后关灯。

网友:
红外检测部分:
用于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可以检测到用户把手机放到了耳朵附近(靠近人体),然后关闭背光。目前我们用的是ISL29015,可以用silab的这个产品替换。
用于公共场所的水龙头、小便池等:替换现有的红外检测产品,节能降耗。
用于玩具小车、机器人:检测是否行驶到墙壁,保持与墙壁的安全距离,自动转弯。

环境光检测部分:
手机、电视的背光自动调整:依据不同的环境光值,自动调节背光亮度,缓解视疲劳。

网友:
呵呵,我有个idea,吃饭后回来再写

网友:
这个红外应用的场合比较多了,现在的工业企业中把降成本放在重要位置,其中节能占有不小的分量,这部分可以很好的使用这类感应设备来控制电能的使用。
1、室内工作人员经常有出门忘记关灯、关空调、关计算机等,那么在室内设置多点红外感应设备,如办公桌周围可以和计算机的待机功能关联,室内多点红外感应设备联网控制空调、照明等功能。
2、车辆衡 检测进出厂汽车重量时需要24小时开机等待车辆检测,但一天内通过检测的车辆是有较为集中的时间的,其余时间车辆很少,因此,可以根据司机到检测操作面板的位置利用红外检测启动和关闭检测设备,夜间还可以根据这个红外设备控制照明设备,使夜间检测的车辆进入检测后,司机操作的过程开启照明灯,在较为集中的时间段利用控制器等设定时间常开设备,避免频繁的开机关机。
3、在中心机房、控制室等重要的场合会有网络视频监控等设备,但因为长时间的开启设备,不尽浪费网络资源,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而且长时间的运行会造成设备的故障及损坏等增加。若在关键位置设置上红外检测,当有人员进入时将待机状态的设备启动,这样节省资源,节约能源,而且方便监控人员查找视频录像中关键点。
4、在操作室中,有时有人对计算机的误操作后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但出于人性的弱点,常有人拒绝承认是自己操作,那么在计算机台面上设置红外感应,当有对计算机台进行操作时,感应设备控制监控设备启动记录下人员对计算机的操作,这样就可避免如上问题。
5、集装箱上安装集装箱信息装置,当采集人在指定位置想查看采集集装箱信息时,红外感应功能启动集装箱上的信息设备,开启设备后显示屏显示或语音播报或数据通讯等。
6、汽车电子上可以根据检测不同座位是有有人的情况来自动调整车内空调的分配情况。或者控制车内夜间照明等。
7、还有其他如检测具有一定温度的生产产品数量统计上,或具有温度产品的生产线设备联动上都可以很好的使用这种红外设备。
8、又想了一个,可以做浪漫的,一条长的通道,或者楼梯,当有新娘新郎经过时感应到后启动相应的设备,如LED做的wedding,电子音乐,背景灯等等。经过的位置就开启,过去了就关闭,是不是给婚礼带来更多的科技与浪漫啊!呵呵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高性能的红外检测应用的场合很多很多,只要用心,还可以找到更为合理有效的应用。
另外对这样的产品的供货期、产品性价比、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也比较关心。
再另外,比较期待看到实际的应用。

网友:
挺猛个东西

可以用红外和电容传感器做一个,柔性 便携 键盘。来解决普通柔性键盘的手感不好,体积厚等缺点。

网友:
我对Si1120的看法

Si1120是个好模块,Si1102及Si1120具备最佳化的电源效率,能实现非接触式人机界面感测和优异的检测范围。Si1102/20是各类感测应用领域的理想之选,该组件价格便宜,耗电省,可靠性高。我觉得用在楼道人过时的检测、洗手间的便器自动检测、汽车靠近检测、工业自动化检测等方面很合适。用在手机距离检测方面,大多数用户并不一定很接受。我想这个模块将很快象NE555 IC那样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获奖者公布,大家呱唧呱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14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