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支招:可控硅电路

楼主:
如果用可控硅做为电热类器件电源的开关,由于可控硅本身具有整流作用,交流电(如AC220V)经过可控硅后则变成正向的脉波,请问:
  电热类器件是否能像直接接交流电那样工作?功率会不会降低一半?

网友:
能量够的话能应该能用,功率肯定是降低了

网友:
-
交流功率控制电路建议使用双向可控硅,可以方便的实现功率调节。

网友:
可控硅  交流功率控制 可以  使用
双向可控硅

网友:
双向硅在这里是作为开关应用的,通过控制导通角来调整功率。
如果功率比较大的话,需要注意双向硅的散热条件。

网友:
交流电路中用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