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p2812的地址总线与数据总线

楼主:
我用dsp2812做多通道D/A转换 用地址总线控制D/A转换芯片的选择和通道选择 数据总线控制D/A转换芯片的MSB和LSB,可是如何控制数据总线与地址总线输出相应的数值啊

网友:
我正在学习,刚刚接触,所以在此等候高手的回答,呵呵!

网友:
用地址总线参加译码,然后片选DA,最好在总线上加244等总线驱动,还有要加373或574锁存

网友A:
补充一点尽量用全译码,不然的话程序地址容易跑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尽量用全译码,不然的话程序地址容易跑飞的。。。。

跑飞了,加看门狗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师你好,我现在用的是2812,对于MP/MC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啊,我现在的板子在MC模式下能运行,但在MP模式下不能运行,困扰我了好久,希望大师给我讲解下,为什么,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