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AC专题学习之二——原理

楼主:
第二章 ADC与DAC原理

一、 转换原理

       数字量是用代码按数位组合起来表示的,对于有权码,每位代码都有一定的位权。为了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必须将每1位的代码按其位权的大小转换成相应的模拟量,然后将这些模拟量相加,即可得到与数字量成正比的总模拟量,从而实现了数字—模拟转换。这就是组成D/A转换器的基本指导思想。

      下图表示了4位二进制数字量与经过D/A转换后输出的电压模拟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由下图还可看出,两个相邻数码转换出的电压值是不连续的,两者的电压差由最低码位代表的位权值决定。它是信息所能分辨的最小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用1LSB(Least Significant Bit)表示。对应于最大输入数字量的最大电压输出值(绝对值),用FSR(Full Scale Range)表示。图中1LSB=1kV;1FSR=15kV(k为比例系数)。

二、一般组成

n位D/A转换器的方框图如图所示。

      D/A转换器由数码寄存器、模拟电子开关电路、解码网络、求和电路及基准电压几部分组成。数字量以串行或并行方式输入、存储于数码寄存器中,数字寄存器输出的各位数码,分别控制对应位的模拟电子开关,使数码为1的位在位权网络上产生与其权值成正比的电流值,再由求和电路将各种权值相加,即得到数字量对应的模拟量。

三、D/A转换器分类

网友:
有点抽象。。。。但还是会硬着头皮去看。。。。

网友:
复习下

很久前看的头大的东东,现在虽然又忘了,再看到还是有点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称东西的原理的。。。。。权值逐渐递减。比对的方法。。。。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可以举一下例子,呵呵!个人意见

网友:
考下来,整理起来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很有学习的必要的 在传感器和单片机结合使用时用到比较多的

网友:
理解都不难,再学习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说得很好

网友:
能举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怎么得到3.3v 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