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电路图希望哪位大虾帮忙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小弟初来乍道,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
这个图是干什么用的,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k电阻前面有一个输入,好像是滤波,我怕不太清楚,知道的话就不问啦...

网友:
虽然 C3 单位看不到,从L数值估计 不大,像是有关 高频功率的。。。
不知用在哪里?

网友:
不说大致用途咋个瞎猜法呢?

已知的只有左上角是可调的稳压模块;
C314像是提供高频通路的;
D304保护管子b-e结免遭负电压击穿;
D302像是抑制管子深饱和的;
…………
乱78糟,反正都是瞎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声波输出端,其他的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把完整的电路画出来,你的这个太....

网友:
完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