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

楼主:
老板最近有个项目  就是从AD采来的数据,1024点吧,经过几次fft和几次ifft,滤波,去对数,平方等等,然后显示在液晶上面,有GUI,还有控制一些外

设,微波开关,ad等。

有两个选择:

1是用工控机,直接上windows,用MFC弄界面GUI,用VC编信号处理 程序。

2用FPGA做信号处理和控制,用nios2做液晶控制。

我个人想用第2种,现在想问问大侠们,能实现吗 ,得用多大LE的fpga啊,板子是不是得多层啊,我只画过2层板。

还有用nios的话 GUI怎么搞啊?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建议用第一种,可以分离。。。。

网友:
我只用过Matlab做fft等数字信号处理,还有GUI也是用matlab~~

网友:
还是用第一种,速度快,赚钱快。

或者买个线程的mini2440,上面直接写程序。

网友:
各位老大 我以前没学过mfc
一般情况下大概多长时间能上手

网友:
建议用FPGA实现

1,你做的设计是算法密集型应用,要求实时性高,数据吞吐量达,这些都要求中心处理单元具有极强的运算能力;
而FPGA具有数百的IO,最适合并行处理,DSP或者计算机只能是以C语言的架构串行处理,当数据以并发的方式进到你的系统的时候,很显然,DSP或者CPU的串行处理方式会成为限制系统吞吐量的瓶颈,很多的数据会等待被处理,因为前面的数据没有处理完。
2,算法里面最消耗资源的可能会是MAC即乘累加运算,而中心处理单元无论是CPU还是FPGA里面的乘法器直接决定这个部分的性能,FPGA里面的乘法器的数量非常的多,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而CPU或者DSP里面的乘法器最多也就几个,乘法器的数量×运行速率=GMAC,这个公式是衡量运算能力的一个指标,你按照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FPGA的GMAC能力是超级高端计算机或者DSP的几十倍;
3,NIOSII最大的优势在于灵活,外设可定制,系统整合能力强,同时内部可以实现C-2-Hyingj硬件加速,大大提升了运算的处理能力,对于控制等再适合不过了,实现显示功能实在是小菜一碟,不知道你看过ALTERA的NEEK没有,其中DEMO的汽车仪表盘显示的精度非常逼真。
4,ALTERA有针对FIR,FFT的IP CORE,支持购买前的下载到器件的芯片在线调试,对于控制也有DEMO可以参考,可以参考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5,如果选择器件,看系统的要求了,要求不是很高的话,CYCLONE3足够应付,内部运行200M以内可以实现;如果要求更高,经费充裕,直接上STRATIX3 E系列;如果需要好的技术服务建议联系正规的代理商,走正规的渠道购买芯片。

网友:
如果用FPGA,应该要选资源上万的

因为做FFT,IFFT等都比较费资料,而且需要建立NIOSS。用不用多层板要看你来的信号有多快了.
新出来的CYCLONE3不错,支持带MMU的LINUX系统,可能用在你这个系统上比较好。当然成本和开发周期可能都会比第一种方案高很多,如果追求早出成果且对系统的灵活性没有太大要求还是推荐第一种,如果想多学知识那第二者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