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汁LED灯

楼主:
一 准备工作
材料:

一个LED
一个苹果或梨或其他水果(这里用的是富士苹果)
长25cm的铜线(直径1-2 mm)
长25cm的铁线(直径1-2 mm)

工具:
电烙铁
焊锡
剪刀
二 制作过程

1用剪刀把纸张剪出5片花叶形状,边缘大约长6cm,宽3cm;
2把铜线和铁线都剪成5段,每段5cm;
3像缝线一样,在每片叶子上平行穿上一根铜线和一根铁线,间距为1cm;
4把一片叶子的铜线脚与另一片叶子的铁线脚焊在一起,5片叶子串联成一个花瓣形;最后留出一个铜线脚和一个铁线脚;
5将留出的铜线脚接在LED正极,铁线脚接在LED负极;
6榨取果汁,在每片叶子上撒几滴,LED就发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看起来很好玩啊

网友:
原理揭示  铜铁原电池反应。。。
学过   标准化学电极计算的,可以估算 电动势。。。
有兴趣的还可以 自制其他玩具:
如果用 镁、铝、锌等活波金属代替 铁,可以做得更亮!!!

网友:
要想更亮,多串联几个增加电压。

多滴水,增加电流。

网友:
多找几个废旧电池,剥开,取出底部的圆形残留金属锌,代替上述实验中的铁,增加电极面积,用葡萄汁做电解液,这样一来你会得到更大的电流.甚至可以驱动耳机式收音机来听广播!

网友:
其实要的就是创意,呵呵

网友:
创意很好,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