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有卖

楼主:
我想买一个带发射的MP3.发射距离在100米左右的。有吗?

网友:
不就是汽车用MP3吗???能不能发射100M我不知道,我想只要加大发射功率,1000M应该不在话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拉杆天线1000米需要3W的功率的。100米0.3W就可以实现的,BH1415+9018就可以到100米的,一般汽车用FMmp3都能到100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