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们请教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们好,我做了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如图所示。我想输出为12V,100mA。但测试时,输出端电压是0V,好像时NCP1000没有开启,反馈绕组也没有电压输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天了。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们指教迷津。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还得付出一个芯币?!

网友:
帮帮忙啦?

网友:
是哦,请人帮忙解决问题还倒过来跟人要钱,是有点这个那个了……
把图片缩小身体后贴出来让大家瞧瞧吧:
(bmp→gif,尺寸缩小为2/3)

网友:
 晕,转换贴好后才发现bmp图也能显示的,就是个头太大得等老半天。
 这是datasheet上的图肯定没错了,先看看实际电路里变压器的绕组同名端有没弄错吧。

网友:
变压器的同名端都是对的

网友:
我现在很想去掉那枚芯币,但是去不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辑一下,在最下方有个售价,修改为0就好了,已经帮你修改了。

网友:
与PDF完全一样啊,LZ要看看硬件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现在就是纹波大的很,怎样才能减小纹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说说你的解决方法吧。

网友:
一般都是70~75%功率测试,满载的波纹肯定大

网友:
前面一直调不通,是因为我把NCP1000的充电电容C5用大了,换了个0.01uF的电容,解决了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纹波太大了,希望你们给我一些意见,感谢!

网友:
电容C5和C8都不能太大,我原来用的都是10uF/16V的钽电容,后来把C5换成了103,把C8换成了104就通了。不过现在的纹波都有2V,不知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没测过你的电路这个问题,我不好说,

我的议建,是你先去了光耦用,小负载调一下再说,这是种电路我以前也分析过,但没动手调过.
电容C5和C8,我的想法是用,10uF以上,你换小了不知为何?

为中换小了就有了?原理上C5用10uF是对的.

网友:
呵呵,有以下两点建议:

注意变压器的绕组相位。

C5、C8其实不宜太小。钽电容太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