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用Proteus仿真时,只有给RST引脚加低电平时才能使单片机复位呢?我用的是AT89c51的模型,抚慰复位电路时用的单片机书上的典型复位电路,那位高手指点下。附件是我弄得Proteus文件和程序文件(用的Keil)

网友:
Proteus

没用过

网友:
没用过仿真软件 我们都是使用的传统的电容加电阻的方式进行复位的

网友:
AT89C51是高电平复位啊,把你的复位电路弄上来看看,还是用的芯片复位啊???
当然了Proteus出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课本上都有好多错误的

网友:
,用过感觉很简单好用!自己试验下,反正我是没出毛病

网友:
看一下复位电路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和程序都在附件里呢,谢谢

网友:
PROTEUS中89C51的9脚18脚19脚31脚不用接电路也能仿真的。我是7.5版本Pojie的,莫非你有正版?或7.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