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三极管选型

楼主:
哪位用过大功率三极管?希望提供几个用的比较顺手的型号。主要用在放大区。

用在放大区,EC电压15V以内,电流2A  每个管子30W以上,4个并联用,有好的推荐嘛?

谢谢!

网友:
B647,D667你查查资料看看,有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你也没说是PNP还是NPN,更没说多高频率.30W以上功率不难.2A电流也不难,但是你这"EC电压15V以内"的要求还有意义吗?我看这样的三极管谁能推荐出来??!!
        楼上高手提供的B647,我刚查阅中国自动化研究所的<<晶体管速查手册>>得知其参数为:
功放管,S材料,PCM=900MW,
ICM=-100MA,
BVCEO=120V,
FT=140MHZ.
大家说说符合楼主的要求吗???另一个D667我没查到,也不想再查了...大家谁有兴趣,查出来顶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门老师,您老消消气,
D667,B647都是120V  1A   0.9W的,不同的是一个 npn,一个pnp
不用再中国自动化研究所的<<晶体管速查手册>>查,百度一下就好了
敲出D667,B647不是目的
您不觉得对我们这些新人,要引导大家去查找吗?
否则谁还敢求教呢?

网友:
三极管型号参数供LZ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怪我,没说清楚。我就是想替代一下mosfet,用在放大区。npn的管子。我是根据现在遇到的问题,考虑选用npn的管子替代mosfet。当时mosfet发热很厉害,想选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也让它工作在放大区,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国产三极管3DD15D质优价廉,TO-3封装.以及TO_220封装的BU407,BU406,是否可以考虑?2SC1403,C5129,C1942,BU508A.我没查任何资料,相信以上这些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确实,我看了资料,3dd15d就能满足要求。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
大功率实现

1,优化器件性能.
2.功合网络.

实现上,有芯片级实现,板级实现.

你也就要找个芯片级的实现吧.

这个东西我真不知道.

本人只了解过,电源芯片的一些小小的设计技术.

只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