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让直流电阻值自动逐渐升高的电路?

楼主:
求让直流电阻值自动逐渐升高的电路?
我想在报警扬声器上接上这个电路,让报警声音逐渐由小到大。

希望有高手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
本人是菜鸟,麻烦讲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最好根据实际I/O条件考虑用什么器件和电路,调音量不一定是电阻值或许可以是电压,这样利用RC充放电或者加个运放等就行了。如果控制是数字电路或微机,且输出一定要用电阻的话,有一种“数字电位器”可以用: X95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老师,用CC4017+NE555让Q0~Q9后接不通阻值的电阻再接到报警扬声器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C4017+NE555让Q0~Q9后接不通阻值的电阻再接到报警扬声器行不行?

没准行,其实这个方案就是个简易D/A转换器,输出是电压值。
实现的方法可能有很多,但需要楼主先弄清实际I/O条件,可不可以直接用电压控制。

网友:
好多问题都是意识流

没有原理图,没有标称
都是意识流

网友:
用两块555电路的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最好根据实际I/O条件考虑用什么器件和电路,调音量不一定是电阻值或许可以是电压,这样利用RC充放电或者加个运放等就行了。如果控制是数字电路或微机,且输出一定要用电阻的话,有一种“数字电位器”可以用: X9 ...

谢谢老师指点!

我是想在报警主机,和警号直接接入这个电路,达到报警声逐渐变大的效果。
这是警号的资料:
产品介绍:
配套各种防盗报警主机,触发启动时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阻吓小偷!
技术参数:
1 .额定电压: 12VDC
2 .工作电压范围: 6 15VDC
3 .额定电流: 320/600/1000/1200Ma
4 .输出功率: 15/20W
5 .声压: 108/110/118+3dB/lm
警号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仙猫老师,用CC4017+NE555让Q0~Q9后接不通阻值的电阻再接到报警扬声器行不行?

感谢 simonprince 及 到处看看 指点!!
能否提供具体的电路图?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警号内部带不带信号源?
还是用一个触发信号或者一个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
有内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