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的设计原则

楼主:
1:
在元器件的布局方面,应该把相互有关的元件尽是放得近一些,例如:
时钟发生器、晶振、CPU的时钟输入端都易产生噪音,在放置的时候应该把它们
靠近些。对于那些易产生噪声的器件、小电流电路、大电流电路、开关电路等,
应尽使其远离单片机的逻辑控制电路和存储电路(ROM、RAM),如果可能的话将这些电路另外制成电路板,更加有利于抗干扰,提高电路工作时的可靠性!
2:
尽量在关键元件,如ROM、RAM等芯片旁边安装去耦电容。实际上,印制电路板走
线,引脚走线和接线等都可能含有较大的电感效应。大的电感可能会在VCC走线上引起严重的开关噪声尖峰。防止VCC走线上的开关尖峰的唯一方法是在VCC与电源地之间安放一个0.1UF的去耦电容。如果电路板上使用的是表面安装零件,可以用片状电容直接紧靠着元件,在VCC引脚上固定。最好是使用瓷片电容,这是因为这种电容有较低的静电损耗(ESL)和高频阻抗,另外这种电容温度和时间上的介质稳定性也很不错。尽量不要使用钽电容,因为它在高频下的阻抗较高。

另外在安放去耦电容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印制电路板的电源输入端跨接100UF左右的去耦电容,如果体积允许的话,
  电容量大一些更好。
2)原则上每个集成电路芯片的旁边都需要放置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如果电路板的空隙太小而放置不下时,可以每10个芯片左右放置一个1~10UF的钽电容。
3)对于抗干扰能力弱的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元件和RAM、ROM等存储元件,应该在电源线(VCC)和地线之间拉入去耦电容。

4)电容的引线不要太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3:
在这种电路种地线的种类有很多,有系统地、屏蔽地、逻辑地、模拟地等,地线
布局是否合理,将决定整个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在设计地线和接地点的时候,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1)逻辑地和模拟地要分开布线,不能合用,将它们各处的地线分别与相应的电源地线相连。在设计时,模拟地线应尽量加粗,而且尽可能加大引出端的接地面积。一般来讲,对于输入输出的模拟信号,与单片机电路之间最好通过光耦进行隔离。
2)在设计逻辑电路的印制板时,其地线应构成闭环形式,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3)地线应尽量粗。如果地线很细的话,则地线电阻将会很大,造成接地电位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致使信号电平不稳,导致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下降主。在布线允许的情况下,要保证主要地线的宽度至少在2-3MM心上,元件引脚上的接地线应在1.5MM左右。
4)要注意扫地点的选择。当板上信号频率低于1MHZ时,由于布线和元件之间的电磁感应影响很小,而接地电路形成的环流对于干扰的影响较大,所以要采用一点接地,使其不形成 回路。当电路板上信号频率高于10MHZ时,由于布线的电感效应明显,地线阻抗变得很大,此时接地电路形成的环流就不再是主要问题了,所以应采用多点接地,尽是降低地线阻抗。
5)电源线的布置除了要根据电流的大小尽是加粗直线宽度外,在布线进还应使电源线、地线的走线方向与数据线的走线方向一致,在布线工作的,用地线将电路板的底层没有走线的地方铺满,这些方法都有助于增强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4.数据线的宽度也应尽可能的宽,以减小阻抗。至少不小于0.3MM,如果采用0.46或者更大则更为理想。

5。由于电路板的过孔会带来约10PF的电容效应,对于高频电路,将会引入太多的干扰,所以在布线的时候,应该注意!

网友:
标题似乎应改为:
PCB抗干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