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PCB 设计详细教程(更新中)

楼主:
1楼:Cadence Allegro 中文教程,又名:Cadence Allegro 中文简易手册
                         共79页,讲的是Cadence Allegro 软件的基本操作,
                         属于入门级教材,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的话,一定要看。

2楼:Allegro 常用快捷键说明
3楼:allegro 使用技巧总結
4楼:allegro 小技巧集锦

Cadence Allegro 中文教程

网友:
Allegro 常用快捷键说明

★Allegro 中的快捷键说明★
首先说明一下环境变量文件(evn 文件),环境变量文件有两个,它们分别在系统盘
的根目录下的pcbevn 目录中(比如系统在C 盘,那么evn 文件将在c:\pcbevn 下)和
程序安装路径下(如Cadence 设计系统程序安装在D:\Cadence 下,则evn 文件将在
D:\Cadence\PSD_15.1\share\pcb\text 目录下),前者是本地变量文件,后者是全局变
量文件(系统自动建立,即为默认设置)。在本地变量文件中,主要存放的用户参数设
置值(Setup->User Preferences..如库文件所在的路径等)。在全局变量文件中主要描
述的是:应用程序的工作路径和系统的快捷键定义等等。在启动一个应用程序时,应用
程序会根据环境变量中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Cadence 系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它给用户留了比较多的定制空间。在Allegro
中我们可以用alias 或funckey 命令来定义一个快捷键,以代替常用的设计命令。要使
定义的快捷键产生作用,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定义:
1、在命令窗口直接定义,但这样定义的快捷键只能在当前设计中使用,如果重新
启动设计时,快捷键将会失效。命令格式如下:
alias shortkey Keyboard Commands
funckey shortkey Keyboard Commands
注意:1)如果直接键入alias 或funckey 命令然后回车,系统将会弹出所有快捷键列表,这
相当于执行Tools->Utilities->Aliases/Function keys..命令。
2)alias 命令不能用来定义字母,原因是字母键要用来输入命令行。但是funckey 命令
可以用来定义单个字母为快捷键,它比alias 命令更为强大,alias 能定义的它都能定义,但是字母
被定义成某快捷键后,该字母就不能用来输入键盘命令了。
3 ) Allegro 中的所有键盘命令(Keyboard Commands) 列表可以通过执行
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 命令来查看,这些命令都可以设置成快捷键。
2、在本地环境变量文件中直接定义,这样定义的命令将长期有效。本地的环境变
量文件是evn 文件(c:\pcbevn),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编辑。我们的alias 命令可以在第
二行开始写(第一行是:source $TELENV),例如我们以前在Protel 或PowerPCB 中常
用的放大、缩小命令就可以如下定义: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另外我们经常用alias 命令来定义以下几个常用的shortkey:
alias ~R angle 90(旋转90 度)
alias ~F mirror(激活镜相命令)
alias ~Z next(执行下一步命令)
alias End redisplay(刷新屏幕)
alias Del Delete(激活删除命令)
alias Home Zoom fit(全屏显示)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设置栅格)

一、常用键盘命令
在allegro 中有很多键盘命令,它是通过键盘输入来激活或执行相关的命令。键盘
命令基本上包含了大部分的菜单命令。下面列举几个常用的键盘命令。
1、x 100:Y 坐标不变,X 方向移动100 个单位值(以设定的原点为参考点)
2、y 100:X 坐标不变,Y 方向移动100 个单位值
3、x 100 100:移动到(100,100)坐标处
pick 命令与上面的x 或y 命令功能相同,只是在执行pick 命令时会弹出一个窗口,输入想要的
坐标值就可以,与上面相对应,pick 命令也提供三种模式:pick、pickx 和picky。
4、mirror:激活镜相命令(本命令是先激活,后选择要镜相的对象)。
5、rotate:激活旋转命令(本操作要先选取对象,后执行该命令)
6、angle 90:旋转90 度(本操作要先选取对象,后执行该命令)
二、常用快捷键
alias F2 done:结束当前命令
alias F3 oops:取消前一次操作
alias F4 cancel:取消当前命令
alias F5 show element:激活“属性显示”命令
alias F6 add connect:执行布线命令
alias F7 vertex:激活“增加倒角”命令
alias F8 zoom points:点取放大
alias F9 zoom fit:满屏显示
alias F10 zoom in:放大窗口
alias F11 zoom out:缩小窗口
alias F12 property edit:激活“属性编辑”命令
funckey + subclass -+:切换到下一层
funckey - subclass --:切换到上一层

HOHO言:因为这个PDF的内容没有多少,我就把它贴在论坛里面了,
这样不用世币也可以看了,嘿嘿
要是有人想留存档,可以去下载附件

Allegro 常用快捷键说明

网友:
allegro 使用技巧总結

本文共22页,个人认为对熟练使用软件很有帮助
对目录做了个截图:

allegro 使用技巧总結

网友:
allegro 小技巧集锦

这是从别人空间看到的一点资料,
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本文帮助来解决,
问题如下:

allegro 小技巧集锦

网友:
关于 Cadence Allegro 的 PCB 设计教程,我只找到了这么多,
请大家继续补充呀,人多力量大,
有资料才好学习呀
     版主看好的话给个精华呀,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正要找这个!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呀!!!!!!!!!!雪中送炭啊!啥也不说了,

网友:
谢谢拉 好东西大家分享
            先下再顶,也总是入不敷出啊。

网友:
这么多好的东西

这么多好的东西

网友:
我下载了一个

我下载了一个

网友:
我想再下载一个

我想再下载一个

网友:
新手啊,我没有金币,可不可发到我邮箱里LH19850201@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上的朋友仔细阅读坛子的积分规则,已经调整为下载不收费了,除非楼主自定义收费。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先MARK。。没钱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蕊币的可以留下邮箱,
我可以发过去的,
12楼,已发送

网友:
下完了,我也快成乞丐了
呵呵,只要有价值的东西,花钱买也值哦

网友:
正想学这个软件,谢谢了

网友:
怎么我不能下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