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的资料在那个部分

楼主:
我个人觉得高频这方面得知识在电子信息工程世界中应该单独列一个版块出来,这方面不好做,但是我想可以有这一部分,有模电部分,就应该加高频的部分,希望版主可以采纳。

网友:
嗯,混在模电里查阅、回复、参考都不太方便

支持高频独立板块的设立!!!

网友:
可能模电板块涵盖了,目前连数电板块都还在模电里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网上查了一下相关资料:

频率按照规定划分:
超低频:0.03-300Hz
极低频:300-3000Hz(音频)
甚低频:3-300KHz
长 波:30-300KHz
中 波:300-3000KHz
短 波:3-30兆
甚高频:30-300兆
超高频:300-3000兆
特高频:3-30G
极高频:30-300G
远红外:300-3000G

高频电路说白了就是无线电电路,但是不涉及微波电路(微波用于处理一千兆赫兹以上电路,要从物理学的电磁场入手,跟我们常见的电路很不一样),用于无线电波发射、接收、调制、解调、放大等等。

低频电路一般是指工作在20MHZ以处的电路.如扩音机.电视机中的伴音电路,

低频线路一般是线性关系,高频状态下个特性都有所改变,所以电子线路一般分成低频电子线路和高频电子线路来讲的。

如果这个概念没有错误的话,确实我们的模拟电路包括了低频和高频的。

如果要设立一个版块,牵扯到有相关领域的人员可以维护,还要明确版块的目标以及如何分类等。

这里还需大家再讨论一下。

网友:
论坛里有几位能人,我知道的好像阿里巴巴,仙猫,到处看看,当然还有我不知道的,是不是请他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呢?这几位我感觉无论理论和实践都不是一般,如果能把他们请出来,这个板块也许会大不一样的。
上面几位老师,如果我的言论比较唐突的话,还请您们原谅。

网友:
诚恐诚惶……

 本猫也就是兴趣杂一点,平时口水多一点而已,绝对谈不上“能”,此评何堪?
 高频是个较专的领域,涉足的人相对少些。分门别类是个好想法,好比在一本大厚书里插标签,便于一翻就找到想看的内容。但从另一方面考虑,论坛像个公共聚集地,太杂或太冷清都不宜。而从管理角度看则最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专题小间不开则已,要开必须一炮打响。所以俺建议,不妨先并入RF板块,视流量的发展决定下一步,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今天征求了一些朋友的建议,也谢谢楼上的朋友们的建议。

感觉开设一个高频版块的时机并不是特别成熟,一旦建立起来,没有讨论,恐怕也影响坛子里网友的兴趣。因此,楼上的朋友们可否提出自己对高频领域关注的地方,如果有些问题是大家通用的,那咱们组织起来有针对性地讨论,如果时间长了,讨论的人多了,内容也多了,觉得有必要开设一个版块的话,那时再开设一个版块的时机会更为成熟。

因而采用仙猫的建议,先将高频的内容在RF板块中讨论。

这是讨论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929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并入RF模块。。。个人觉得这是个非常的建议。
因为无线射频上用高频用得多。
老师跟我说过,要学电子,最后一定要学高频,但哪个太难了,目前还没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