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待答,谢谢

楼主:
前几天拿到了友善的mini2440,更加促发了自己的学习兴趣,根据说明书开始了基本的操作,通过联机下载了厂家提供的ucos的镜像BIN文件,ucos示例程序显示在屏幕上了,界面颇似IPHONE。

我是从uc/os 2开始学习的,源代码也看了一段时间,不过内核很多函数不是一下就能记住并理解的,就算是理解也是肤浅的,决定在实践中慢慢深化。

产生了若干问题:

1.系统内核那么多的函数,而我们的编译器在链接的过程中应该只会把主函数直接调用或间接调用的函数的代码添加进来,这么一来,编译的内核岂不是不完整?

2.又突然想到前几天看到网友的学习ucos心得,他说任务调度的基本方式(所有操作系统)有3种:1.时间片。2.可剥夺内核通过中断来完成任务切换。3.通过进程通信。第三点我深有疑问,调度没有发生前,那没有占用CPU的进程怎么会给正在占用CPU的进程发消息呢,令他让出CPU使用权,难道发消息不需要CPU的参与?这不可能吧,或者是第三点说法本身就是有误?

3.某宏定义如下:

#define r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0)

可否换成:

#define rBWSCON    0x48000000

为什么?

先做下记号,以后回头理解,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完整就不完整吧。用不到的函数不链进来也无所谓。
第三个问题,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改完的话有可能编译不通过。

网友:
谢谢版主,还在思索原因。。。

网友:
1:首先可以看一个编译与链接原理
2: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基本方式(进程通信)我个人认为: 可以看一下进程同步与并发的内容。(我也学习一下)相应的事件就会激活其等待队列里的进程,来做相应的处理。
我认为在ucos中最难的部分是你怎么处理任务间的同步问题与整体程序控制,内核的阅读你可以参考《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ucosII 2》,也可以阅读周工写的书。
有问题大家讨论学习一下。
3:某宏定义问题:你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定义:rBWSCON   那么在分析:#define r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0)的意思是什么,最后:rBWSCON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
多谢解答,已经弄明白了

网友:
:#define r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0)

定义了寄存器地址,volatile是易挥发的意思,这个关键字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个地址的存储数据进行优化,也就是读写操作的时候,都是实时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