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形怎么产生

楼主:
小弟初学verilog,最近遇到一题,输入input信号为50KHz,占空比80%,要在input的每个上升沿产生一个2us的高电平,信号output如下图,该怎么产生呢,看起来挺简单的,就是不知怎么下手,请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同步是很难做到的,我想用计数器,就是在每个input信号的上升沿开始计数,同时电平置高,2us后电平置低,计数器清零。但是怎么让计数器遇到input的上升沿才开始计数呢?:(

网友:
用一个高频的系统时钟    在50KHZ上升沿 计数即可得到   你想要的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