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小技巧

楼主:
本人原创——乃自己当时查阅的资料和自己的一点点经验而写成,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首先要说明的是,使用电烙铁,绝对不仅仅是只关注电烙铁本身——这里说的“使用电烙铁”其实是指焊接(也包括拆焊)的全过程。
所以,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完成焊接需要的必要材料和工具。

电烙铁——主角
松香——助焊剂(其实它作用还有很多,在此表过不提)
硬橡皮——你可能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准备一块是绝对有必要的,它的作用同样多多,下面提及。
镊子——它主要是用来夹持零件,一则你就不必怕热了,二则它还是一个很灵巧的散热工具。
剥线钳——作用如其名,不必多说。有备无患,当然如果你只是焊接现成的套件,那当我没说过。

网友:
接下来我们先说说 电烙铁的保养和整修——
为什么要莫名其妙说这个呢?
这是因为一把电烙铁拿过手——你总是有机会会用一把不属于你自己的电烙铁的。
首先要观察它的烙铁头,如果它还比较光亮,或者有一层银色的锡,表面光洁,那很好,没啥事,直接上电就可以用了。
但是,很多时候,情况没那么美——我就见过,几个仁兄在焊接一个ARM的开发套件,猛在埋怨那电烙铁没自己宿舍的好用——当真如此么?其实,从那电烙铁的形状来看, 那是没用过几次的新品,而且是广州黄花,广州黄花是好货色。
那么,情况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烙铁头氧化得太厉害了。
黑不溜秋的,他能好焊那就怪了。

另一种情况就是一把电烙铁用了太久。总之,放置太久的电烙铁或者被不怎么会用的人用过的电烙铁都会氧化,轻则不够热,重则连锡都上不了——如果不知情况,硬用,还会让里头的发热丝报废——热散不出来,自然就内伤了。

那么,要怎么处理烙铁头呢?
这个,处理起来需要比较小心,但是还不太复杂。
首先立马断电。等到它凉了,不热了,用锉刀或者砂纸,仔细地打磨一下烙铁头——注意要摸出一定的尖头,或者就着原来的形状打磨。
最好是用砂纸,因为比较平整,或者对于伤得比较重的烙铁头,先用锉刀磨平,最后阶段再用砂纸磨光滑些。
然后,通电,这时,最好找些棉花沾酒精(工业酒精或者消毒酒精亦可,啤酒嘛,,我试过,应该还可以。)如果实在找不到,也可以用水,但记住,一定不要让棉花太湿,否则可能引起飞溅。
准备这个湿棉花团的作用如下:
刚磨过的电烙铁通电,加热时,尚不够热可以上锡,可是却容易氧化,而此时如果可以用湿的棉花团来擦拭擦拭,则可以有效防止氧化——当然,最好是用酒精沾棉花。
等到烙铁头足够的热了,这时可以先沾一些松香——一点就够了,蜻蜓点水即可(在使用电烙铁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每次焊接东西时,先沾松香,再上锡或者焊接,都有助于锡的融化和提高其流动性,焊接的质量会大大提高。)
然后仔细地把烙铁头均匀地涂上一层锡,如果做得好,你可以看到那些锡很听话地在烙铁头上均匀地铺上细细一层,如果你转动电烙铁,还可以看到锡液在流动——如果你看到这个效果,说明你做的很好,但是,最好呢就是按耐住耐性,把它断电,等它凉了,再通电,再上一层锡,这样重复两三次,这个烙铁头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当然如果你急着用,那就直接用就得了。

网友:
接下来就是电烙铁的使用了。
电烙铁的使用无非分这么几种情况:
1 把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或者拆下来)
2 把线焊接到电路板上
3 线与线之间的焊接,在一些电器里最多,比如风扇。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的是,拿到元件不要急冲冲地就用电烙铁去焊。
元件的引脚,还有线头,电路板本身最好都要先处理处理——这就好像用501,你如果不把粘合面整理干净,平整,那你就肯定会骂“买到假货了”——这年头假货虽多,但有时真的只是你用的不好而已。

但是,就元件而言(我是说装新元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现代技术,现代技术把表面处理啥的都做得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必对元件进行任何处理——比如我就基本上不干了,只是最初的时候还仔仔细细地用橡皮擦拭,又上一层锡,还用松香酒精溶液擦拭……
现在的话,基本不用这么干,有时候,稍微注意点,用手指,抹一抹就已经很OK了。
但是如果是从电路板上拆下的旧元件,那最好还是处理一下,用电烙铁把旧锡去掉,或者热一热把管脚抹平就OK了——如果你不这么干,既有可能你再也无法插入电路板。

但是,线则不那么简单了。
线有很多种类型,谁也不知道你会遇到哪一种,有一些线就很讨厌,很难上锡,你直接去焊,就更是欲哭无泪。
所以线头需要好好处理。
处理方法是,如果本身就有旧锡——比如从什么板子上焊下来的,这个其实是最好办的——只要用烙铁头热一热,或者加点新锡,那就万事OK了。但是,如果是新剥的线头,那就比较麻烦。
新剥的线头,首先你要把它拧成一股,然后先上锡——现在上锡绝对比等一下你在电路板上手忙脚乱要好得很——
上锡当然不那么好上,不信你试试!
但是,其实是有办法的。操作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基本的原则还是:
首先,电烙铁沾松香,然后给烙铁头上点点新锡,然后,把锡丝放在烙铁头和线头之间,让锡融化,粘附在线头上,然后拖动线头或者烙铁头——当然还有锡丝。目的只有一个,让锡均匀铺在线头上——这里要注意,锡也不要铺的太长,铺到离有绝缘外套的地方一两毫米就OK了。
这时,你再放到板子上焊,你会觉得,真轻松!

接着,我们说说,两个线头之间的焊接,有时也可能是两根导线,一样的,其实——
焊接的方法和前面大同小异,也是先给线头上锡。然后,这时,镊子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让你用手去拿,你就算不怕,也会被烫得松手。你可以用镊子夹住两根线,然后,用电烙铁热一下,两个线头上的锡自己就会乖乖地连在一起,然后你移开烙铁头,让它凉了就OK了。
这个说着容易,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要练习练习,自然就会了——焊接线头最高的境界就是,用几根线焊成一个圈,你用手拉要费相当大的力才能拉开——这个确实比较高难度,我能做到的只是让女孩子拉不断。男孩子一扯还是给扯断了。

最后我们说说,电路板的问题——别以为电路板就不用处理,如果不处理电路板——不管是PCB板还是万用板,都必须处理,否则,一样会造成难焊,或者虚焊之类的问题——这种问题是最该死的,它不易发觉,而且一旦存在就会造成电路工作不正常——但是,天晓得是那个焊点虚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老老实实焊好每个点,做好每一步处理,否则,你连问题出在哪都想不到。

电路板的处理,其实最简单,拿出让你准备的硬橡皮,你就在上面刷它几下,你会发现,那上面原来有那么多灰尘,而且原来铜是这么光亮的——这就对了。
让它发亮就对了。
这时你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前面说的是焊接前的处理,现在说一说焊接的手法:
其实很简单,比如把元件引脚焊接到焊盘上。把元件插好后,先把烙铁头沾一下松香——时刻记住沾松香,松香是催化之物,有了它,万事好办,但是不要太多,否则,那烟实在不好闻,而且如果你没有排气扇,那气吸多了对身体铁定不好。
然后,把电烙铁贴着元件引脚和焊盘放,再把锡丝往那推一推,那锡会很乖地自己填满整个焊盘四周,这时,先把锡移走,然后提一下电烙铁,等它干了,OK,搞定!
这里特别提醒一下,电烙铁在焊盘上的时间不宜过长,两三秒钟就好了——如果一次焊不好,就等会再焊接。

就这样,没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前面处理了那么多步骤,最后却只是这么一点——
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处理,最后一步,你绝对不可能那么潇洒地轻轻一点。

最后,我们简单说一下 元件的拆焊。
有时候元件焊错了,或者坏了,要更换,首先当然要把它给拆下来。
拆下来其实也是要用电烙铁,同样的原理,只是反过来操作,把锡融化,然后取出来。
先说简单的二端元件,比如电阻,电容。
这个很简单。用镊子夹持电阻,或者翘着其中一只引脚,然后,用电烙铁,烙铁头沾松香——我不厌其烦地希望你记住,一定要沾松香,然后,把相应的焊点热一热,等到它融了,把镊子加一加力,那引脚就乖乖地出来了,同样地手法处理第二只脚。
对于多管元件,也一样,只是多脚元件,脚多,确实不好处理,这里可以用拖动的方法:
用镊子从元件底下,翘着元件,然后,用烙铁头,在管脚上来回拖动,让它们逐个逐个融化,然后一边拖动一边轻轻撬动元件,可以先翘一端,然后去翘另一端,如此反复,稍微重复几次,要拆一个8脚,14脚,28脚的IC还是没太大问题的。
这里补充一点的是,有时候电路板的焊点质量不好——比如,焊点不圆,不饱满,很难让它融化,这时,你可以先给焊点加点新锡,这样,就会让它容易融化点。
前面我们提到,镊子是一个灵活应用的散热器,主要就是指用在拆焊元件的时候,很多元件很怕热,特别是晶体管或者IC,所以,焊接的东西,用镊子夹持不仅可以使自己的手不被烫到,从容应对以外,还有就是,镊子本身就是一金属,热的良导体,我们在拆焊过程中,用它夹持元件,本身就相当于给元件临时加装了一个散热片
当然,即便如此,你还是要注意不能长时间把烙铁头放在元件和电路板上。

以上就是我个人使用电烙铁焊接东西的一点经验。是我的老师教的,从书上学来的,经过自己实际操作验证,确实管用的方法,也有一些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
这里要说的是,电烙铁看似简单,但要玩转它还是要花点时间的——而且,电烙铁其实对于焊接,当然是人工焊接的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可等闲视之。

这里最后要罗嗦的一点是,在使用电烙铁的过程中,包括一次焊接完成,要断电之前,你都要始终给烙铁头上一层锡,总之我们要做到时刻让它有一层锡保护着,才可以避免氧化,同时方便焊接。
通俗点说,电烙铁就像一把宝剑,然而宝剑是嗜血的——所以你最好时刻喂它一点血。

还有,就是,用电烙铁的技巧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学会的,所以必须多点动手,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焊接技巧。慢慢地,你就会感到手中的电烙铁越来越听话,就是别人的电烙铁,也是那么好用——因为,电烙铁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所以你只好掌握好松香和锡的特性,加以运用,便能把它玩转——这是我老师跟我说的。
同样打一个比喻:所谓名剑赠英雄——那剑也是要选择主人的——你必须和它混熟一点,它才会听你的话。

                                          辛昕   2009-11-14

网友:
请教你1个问题
比如我想做个门禁系统  我要学什么东西    具体点我想入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单独发帖询问,这里是介绍电烙铁的使用啊。

网友:
写的挺长 辛苦辛苦

网友B:
其实焊锡是会“说话”的,就看你注意没有。
在焊接导线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焊锡的变化,你就能看到焊锡在融化时的液态表面的变化。如果在焊锡表面还有结晶状的时候就拿开烙铁,那一定是假焊,而焊锡表面显得很光泽时是焊接质量好的标志。
另外还有一点容易忽略的是,电烙铁的保养。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压电路,使输出电压在210~200V左右,标准是长时间通电而电烙铁表面不氧化。这样既可以保护电烙铁,又可以提高焊接效率。
电烙铁的表面轻微氧化问题,可以用湿的抹布搽一下即可。

网友:
简单的调压电路
简单 温度控制电路
。。。很好

网友:
确实比较全。。。。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大叔的评点果然简洁。
调温那个使我想起我们协会的一师兄,他是把电压减半,用110V来保持长时间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焊锡是会“说话”的,就看你注意没有。
在焊接导线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焊锡的变化,你就能看到焊锡在融化时的液态表面的变化。如果在焊锡表面还有结晶状的时候就拿开烙铁,那一定是假焊,而焊锡表面显得很光泽时 ...

大叔说的这个电烙铁的调温这个事,我现在也体会到了,上次焊接那个555单稳电路时,生发了N多意外,我最烦的还是烙铁头老氧化,一点也不听话。
正寻思着是买个调温电烙铁还是自己改造改造。。。。

网友:
黄花的调温烙铁,个人用的还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申请加精!!!!!斑竹!!!!!!!!!!!!!

网友:
申请加精!!!!!!

网友:
电烙铁的使用都这么多的学问,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P 还好还好,哈哈~~
献丑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电烙铁的保养确实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我想我的烙铁咋老发黑呢,还一直以为便宜货就这样呢,我的那把是8块钱买来的,呵呵,好的也有好几把,都藏着没舍得用呢,现在看来8块的绝对对得起那个价格了

网友:
有道理,我一个电烙铁没保养好,用了半个月就把头给耗煤了

网友:
:$ 介绍的都是实际经验啊。对我们初学者帮助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俺也是一个新手啊.......
呵呵,有好一段时间没碰了,哎。
虽然说那时只是起步,但如今想想,过去一年真没学到什么太深入的地方,只能说 蜻蜓点水。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最简单的温度控制是去五金店买一个电扇调速器,里面就是个可控硅,这样外观也还行,把他接在插座前端。不焊接时调低功率就可以了,使用熟练还可以将温度控制得很好。

网友:
谢谢了。
到时候看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焊贴片元件的好经验?这些天一直在学习焊电子元器件,贴片的居多,插脚的很少。电烙铁的保养确实很重要。另外,焊导线时,导线头蘸点焊锡膏,再用附着有焊锡的电烙铁一烫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焊锡膏少用为妙。
另外,那个 电扇调速器,,也就是 变功器 吧,诶,还真难买耶。

网友:
回复 网友F:

贴片的,你是说贴片IC吧?
那个其实也不难。方法很多,比如网上说的 堆焊。但我不用这个,我的焊法,简单说就是 ,先在 PCB板上对应的焊盘处,上点锡,然后就用镊子夹着 器件,先用电烙铁热一下焊盘,然后把器件放上去。
焊接顺序仍然是四个对角,最后再焊其它。如果焊了以后有桥接也不怕(人家堆焊就这样)。最后用电烙铁沾点松香,这次可以多点,然后拖一下,一次拖一边,不过这个要熟练点才行,建议多练。

网友:
好帖子!!!要是早看到该多好呀,我的模电课程设计就不会搞得我焦头烂额,事倍功半。辛苦楼主了!!!

网友:
很受用啊!

网友:
补充个转行前跟老师傅学的技巧:把屏蔽电缆里面的屏蔽网抽出来,用松香浸润以后可以当吸锡网使,焊接TSOP这样密集管角的时候非常实用。

网友:
henhao很好,支持一下,经验之谈

网友:
写了这么多,不错的,辛苦了。
烙铁还是要多多练习的,至于保养嘛,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就会为你好好工作。
可惜我的白光烙铁。。。不见了。。。:( :( :(

网友:
呵呵!焊贴片的直接加锡去就行了!就是用锡比较多罢了!什么时候有空给大家上两张图。SMT在多层板里其实比DIP的还好焊

网友:
我们都叫拖IC,贴电阻什么的!

网友:
呵呵,我保养烙铁头比较好!其实烙铁注意保养就好了!不使用的时候就不要通电了!

网友:
不久的将来会实现的111

网友:
先顶,没来得及看!!!

网友:
太好了!读了收获很多!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如果做个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出个图,看的没耐心

网友G:
回复 想做门禁的大哥:
不知道你想做怎样的门禁系统
我之前做过门禁的
读卡器(485接口或者韦根接口的)->控制器
控制器中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与PC机的通讯,主要存储卡表等,如果要脱机使用,那么卡表等信息肯定是存储在控制器中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开门权限啦。
其实看上去蛮简单的,刷下卡 可开门
复杂的相当复杂,对某些门可以开 对某些没有开门权限 在某段时间内可以开门 在某段时间内部能开门
必须有一个人来开门后其他人方可开门(首卡开门)  至少三个人 同时刷卡 方可开门(多卡开门)等等
看你的具体应用啦。

网友:
好知识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想做门禁的大哥:不知道你想做怎样的门禁系统我之前做过门禁的读卡器(485接口或者韦根接口的)->控制器控制器中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与PC机的通讯,主要存储卡表等,如果要脱机使用,那么卡表等信息 ...

其实只要把最简单的门禁系统功能实现,其他复杂功能都可以编程实现,我现在关键是对硬件一窍不通,正在痛苦入门中。。。

网友:
很受用呀,楼主写的很好,收藏!

网友:
楼主辛苦。

用来用去,还是白光焊台+小刀头好用。

TQFP100封装1分钟完成焊接!

网友:
相当详细啊,以后还要复习一下!~

网友:
实用技术;P

网友:
说得很详细哦

网友:
真是描述的很明白,看看自己焊接的东西,真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