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两焊盘之间如何设置过一条导线

楼主:
通过PCB向导可以实现,但如果手工绘制PCB,,如何设置两焊盘之间过一条导线呢

网友:
请问lz说的“手工绘制PCB”是什么意思

我猜测是不通过sch,直接自己画。
如果我猜对了的话,要看你的导线多粗了。还有焊盘间距以及设计规则了。
请问lz用什么版本的pcb工具,是protel系列的嘛?

网友:
手工规划电路板的大小,不是通过pcb向导生成的。pcb向导里不是可以设置pcb的大小,板层,以及焊盘走线等的。
现在就是通过手工好不好设置pcb两焊盘的走线,不是通过设计规则的?

网友:
看你的焊盘之间的距离了吧,如果是芯片管脚之间的焊盘估计就悬乎了~~~

如果是其它的焊盘之间设置下规则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明白: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