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钟域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单片机读写CPLD的时钟、SDRAM的时钟、还有像素时钟都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FIFO

a3p060 内置fifo。
几个时序的安排,非常精巧,
所以,大约花了我一年的功夫才整个搞定。
其实一共就200多行程序。

网友:
200多行程序。花了 我一年的功夫 整个搞定。
一定有意思。。。。。
看不到   ??????在哪里?尚未发表信息

网友:
这部分是不开源的

另有商业用途。
如果有人能搞定a3p060烧写器,
我另外写一个开源的vga学习程序。
没有烧写器,开源也白扯。

网友:
FIFO

如果输出分辨率是1024*768的话,FIFO该设多大啊,这个还跟彩色位数有关,举个例子说说吧。

网友:
用a3p060足够。

也是目前找到的最便宜的带fifo的cpld/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