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6800总线,8080总线?

楼主:
如题

网友:
不会

没见过这东东,你有标准手册吗?

网友:
6800又叫moto总线,8080总线又叫Intel总线。
大致来说,Intel总线的控制线有四根,RD写使能, WR读使能, ALE地址锁存, CS片选。
而moto总线只有三根,R/W 读/写,ALE地址锁存,CE片使能。
另外,在16bit/32bit情形下,moto和intel的字节序是相反的,注意不要弄错。

网友:
是两种不同约定的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与外设进行通讯的时序定义

国内广泛使用的MCS-51单片机用的是8080总线与外设进行总线型读写操作,硬件接口为8根数据线,1根片选线,1根读信号和一根写信号.
6800总线是摩托罗拉公司单片机与外设进行总线通讯的一种模式,硬件接口通讯为8根数据线,1根E,1根R/W等信号线组成,广泛应用于LCD模组,比如常见的KS0108组成的128X64LCD屏就是6800总线接口
两种总线可以通过硬件电路实现转换,相关内容在<液晶应用技术大全>书中有详细介绍,该书可在网上下载电子版的.

网友:
谢谢好心的热心人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