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问题,加光耦是否多余

楼主:
用单片机一个口接一个光耦TLP521,然后光耦接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和光耦的右端都是一个电源,单片机和光耦的左端是一个电源。
问题1:这样的设计对提高系统稳定性有效果么
问题2:其中光耦是不是多此一举,可以去掉呢
这里ZC0是接单片机的信号,ZA0和ZB0之间接的是继电器线圈
[localimg=180,93]1[/localimg]

网友:
电路图上面没显示,这里在贴上

网友:
这帖子发的不错,再重复发几次更好!!!

网友A:
既然带继电器了,有光耦肯定要好些。
但电路图有些遗漏的是:1.光耦输入的限流电阻不能省,2.光耦输入端最好并一电阻以避免高阻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不知道算哪个版块,所以都发了下,不好意思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并联的电阻应该怎么选呢,是光耦输入端的压降除以输入端最小导通电流么?还是取一些经验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并联的电阻会造成一小股分流,小功率管的话有几十~200μA就够了,此时电阻值为几~十几kΩ。

网友:
2.光耦输入端最好并一电阻以避免高阻态。

不同意哦.人家输入端还没画上去呢

网友C:
输入端就是接一个1k的上拉电阻,然后接单片机IO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就是接一个1k的上拉电阻,然后接单片机IO口

 注意,这里究竟该用上拉还是下拉是很重要的,因为决定了在单片鸡刚上电,尚未时完成初始化,I/O还是高阻态的期间,光耦是导通还是截止。如果逻辑设计反了,上电瞬间就有可能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里究竟该用上拉还是下拉是很重要的,因为决定了在单片鸡刚上电,尚未时完成初始化,I/O还是高阻态的期间,光耦是导通还是截止。如果逻辑设计反了,上电瞬间就有可能误动作。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
都是有经验的人啊,小弟谢过啦

网友:
这个帖子学习了很多 支持啊 关键是楼下的讲解

网友:
很早以前的帖子了,学习了们还是顶一下各位大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此电路,一个3904带的继电器也不会大,属于小功率控制场合。
本来,继电器已经把受控部分的电路隔离了,与触点连接部分的电路的干扰不会经电路串入。

如果图中的+5V与单片机属同一个电源,那么用光耦合器更是画蛇添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带继电器了,有光耦肯定要好些。
但电路图有些遗漏的是:1.光耦输入的限流电阻不能省,2.光耦输入端最 ...

大仙,那这里光耦输入端到底是用上拉还是下拉电阻呢?另外,光耦输出15管脚在断开的时候,是不是也处于高阻态?假如这里去掉三极管,直接把光耦接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正极,固态继电器负极接地,固态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那到底应该用上拉还是下拉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仙,那这里光耦输入端到底是用上拉还是下拉电阻呢?另外,光耦输出15管脚在断开的时候,是不是也处于高 ...

1. 如无特殊考虑,光耦输入端并电阻(=下拉)为好。
2. 能否省掉三极管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需按具体器件型号的手册计算方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