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问题,用2个电源是否多余

楼主:
用单片机一个口接一个光耦TLP521,然后光耦接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和光耦的右端都是一个电源,单片机和光耦的左端是一个电源。
问题1:这样的设计对提高系统稳定性有效果么
问题2:其中光耦是不是多此一举,可以去掉呢
这里ZC0是接单片机的信号,ZA0和ZB0之间接的是继电器线圈

网友:
要是我来做,我就不用这个光耦.因为继电器已经是隔离的了.不是吗?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光耦有没有必要,要看你的使用环境,
这样设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另外双电源个人感觉很有必要

网友:
看具体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去掉光耦;两个电源是应该的。可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是否加光耦隔离,通常出于如下一些考虑。
1)产品的安规要求,这个光耦其中一侧人可以接触,属于低电压安全部件,另一侧是不安全部件(如,电路故障时有高压),加光耦隔离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2)抗干扰设计需要,继电器侧的地和电源通常有较大噪声,采用光耦合隔离,两侧电路的电源和地没有直接连接,可以改善MCU侧电源和地的质量。
3)可靠性设计需要,防止故障扩散。如果没有光隔离,被高压或者大电流击穿损坏时,可能殃及周边电路,把存在电气连接的电路也打坏,加上光耦隔离把故障限制在一定范围。
4)光藕隔离电路有限的工作带宽,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一些干扰。
5)当然用了光藕成本增加,占用面积一些,光藕器件本身离散性很大增加了设计难度,电路复杂了增加一处可能发生故障的地方。
搞明白这些,要不要加这个光偶就可以自己权衡了。

网友:
宝贵经验,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前二楼说的好,我再说一点非技术因素养吧

用光耦的情况:
1,客户要求,客户可能提出如:高隔离,高安全这样的要求.
2,体现技术人员的价值,东西就要做大一点做的多一点,复杂一点,也才让不明白技术的人看到技术人员的价值.
3.钱的的没法花时,用吗,就找好东西玩,
4,看你的老板的心意,

网友:
如果再高级可以同DC-DC做隔离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没用光耦,直接用两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24伏的

网友:
看实际情况

网友:
七楼的说的很对,要是你用单片机控制十个或者更多继电器,使得继电器同时或者不同时工作都可以,那么你就可以真的知道到光耦的用途了。
如果不用,后果很有可能 单片机反复重启或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