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行业软件License设置方法(转载)

楼主:
大型工程软件如AnsysFluentUnigraphProE等安装需要经过注册程序Flexlm才可以使用,而Flexlm中涉及到很多知识、技巧,也存在许多问题。本篇文章就是针对上述软件安装中的常见问题作一些探讨与解决。
Flexlm 介绍?常见EDA软件的license管理

一、什么是 Flexlm? Flexlm是由Globetrotter 公司发明的软件加密方法Flexible License ManagerGlobetrotter 公司向软件厂商出售相关开发软件,软件厂商把此加密程序集成到自己的软件中。可以锁定机器的硬盘号,网卡号,使用日期,支持加密狗,以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被80%以上的EDA软件公司所采用,是目前最流行的EDA软件加密方法,保护着世界上价值几百亿美元的EDA软件。了解Flexlm可以使我们正确的安装,管理和使用多个EDA软件。
Flexlm所管理的是License文件,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License文件的结构,以便于运行Flexlm管理License文件。

二、License文件的结构License文件由注释行,Server,Demon, 以及Feature行构成。一般分为 Node LockedFloating
例如:
# Floating License For ModelSim
SERVER
hostname
ANY

DAEMON modeltech .\modeltech.exe
FEATURE actelmti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30006165615A67553F HOSTID=ANY
FEATURE actelmti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C03031F8726E6751C7 HOSTID=ANY

1.) 注释行:
当一行的开始是"#"符号时,该行被认为是注释行,有时候"|"也可以作为注释行的开始。

2.) Server
Server行用来标识一台特定的主机, 若为Nock Locked类型的License一般不需要这一行。其格式是:

SERVER nodename id port-number
SERVER:行开头的关键字,标识该行为Server,不能更改.
节点主机的名:一般为为计算机的名称

主机的ID号:Win95/98/NT平台下通常是网卡物理地址,
TCP端口号:如 1700,与节点名称一起来标识此License的网络位置

3.) Daemon(Vendor)行:Deamon行是用来标识不同的卖主,
或者说是用来标识不同的软件商,若为Nock Locked类型的License一般不需要这一行。其常见格式是:

DAEMON daemon_name daemon_path
Deamon行的关键字,FLEXlm6.0以后的版本也支持用VENDOR
例如:
DAEMON cdslmd .\cdslmd.exe
Cadence License Daemon的路径

Daemon的名字为cdslmd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Daemon 的简称)

4.) Feature行: Feature行是用来对软件特定的功能进行限制的,其常见的格式为:
FEATURE name vendor version expiration_date n Key "Vendor_String" hostID
版本号
过期时间
主机ID,可省略

厂商标识
厂商定义的字符串

Feature名称 20个字节的密码
Feature行的关键字
许可的终端用户个数

例如:
FEATURE maxplus2 alterad 2001.12 25-sep-2002 uncounted E71125CEA376 \HOSTID=GUARD_ID=T000072362
- FEATURE:关键字
- maxplus2 FEATURE
- alterad:厂商标识
- 2001.12:版本标记
- 25-sep-2002 2002925超期,如:是permanent0,表示永不过期
- uncounted:使用人数限制
- E71125CEA376:密码
- HOSTID=GUARD_ID=T000072362 :运行机器的特征,
只有检测到存在T000072362的加密狗时,软件才可以使用。这里也可以指定硬盘号,网卡号等等

网友:
三、Flexlm License manger工具的安装一些软件并不需要安装专门工具来管理license,如:MaxplusIIModelSim等。只要在安装完成后,设置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使其指向对应的license即可。但更多EDA软件需要专门工具进行管理。需要Floating License的时候, 会有一个安装License Server的选项。

四、Flexlm License manger工具的使用License分为Node LockedFloating类型,一般情况下若使用Node Locked类型的License只需要在环境变量中指定LM_LICENSE_FILE=License的绝对地址”就可以了,如有多个License必须用分号(;)隔开。当使用Floating License时必须使用Flexlm License manager来设置license的相关信息,然后在环境变量中设置LM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来指定Lincese所在位置。
有的EDA软件没有License Server安装选项.但软件本身就自带FLEXlm License Manager, Candence Allegro程序组下可以找到FLEXlm Manager这个程序,用鼠标点击运行就会出现管理窗口。

Service/License File选项卡中可以选择待配置的License类型和不同的软件License服务守护进程。当使用Node-Locked类型的Licnese时一般选择Configure using License File进行配置,而Floating License时应选择Configure using Service与待配置的产品,以便进行进一步设置,当没有出现需要的软件License服务时可以直接点击Config Service选项卡进行添加
例如:
当设置 Synplicity Synplify
EDA
综合工具时选择Service /License -> Configure using Service -> Synplicity Synplify。然后点击Config Service选项卡。

若在Service Name没有出现需要的软件License服务时,可以直接输入服务名称并且指定lmgrd.exelicensedebug log的所在位置后按“Save Service”保存即可。这样就会新建一个License服务器。

然后转到Start/Stop/Reread选项卡,用它可以启动/停止Licesen服务。如下图,点击

Start Server后,若是上面的工作正确的话就会提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否则还需要在
Configure Servers里在做修改。

成功之后就可以设置环境了。使LM_LICENSE_FILE=port_number@hostname,这里具体信息要视指定的License文件的Server行来确定。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测试了。运行需要License的软件,然后切换的Configuer Servicers选项卡,点击View Log按钮,查看调试信息。若不成功,可以再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