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出你在高频领域关注的问题~~

楼主:
请大家说说你在高频领域关注的问题,一起讨论下。

对于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咱们会另设专题进行讨论。

网友:
首要是高频情况下的元件模型

对于一个电路的分析和设计而言,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种元件的特性——或说电路特性。
这需要元件模型。
高频的东西我还不懂,但是,查看资料,翻书时,无意感觉到在高频情况下,一般的元器件的特性会发生较大变化,比如电阻不再是纯电阻。
所以希望能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高频情况下,元件的实际模型如何?
此外,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复杂的——因为从理论上,用感抗,容抗等去计算肯定异常复杂——我想,高频领域的大侠们相比自有自己的 简洁方法,不知可否分享分享。

此外,偶刚来这不久,对很多高手都不认识。
但是我想研究收音机的quanzx应该是这方面的高手,还有XIAOXIF,因为他经常提及无线的知识,还特别整了个我在百度上都找不到的电容模型。至于仙猫,比较少和他接触,所以不了解。
希望这几位能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的看法

目前高频领域最关注的问题我认为有2个:(1)2.4G数据通信,就目前最常用的NRF2401  IC的应用方面展开交流。2401具有功耗小,传输距离远,传输速率高,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用途 十分广泛。比如在IC卡的识别上、智能无线仪表、遥控、遥测、数字音频传输等方面。把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汇集起来,将对广大爱好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2)5G数字通信是个方向,它具有频带宽,对传输无压缩的高请电视和高速数传有着很强的优势,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高频研究的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赐教是绝不敢当的,真正的高频电路俺看着也晕,是绝对的低手。电工学公式告诉我们感抗XL、容抗XC跟信号频率f有直接关系:XL=2πfL,XC=(1/2πf)。
 这样对高频信号来说,连一段不起眼的导线的走向,线间距离等都会造成可观的影响。比如大容量电容器的内部结构是由两条长极板卷成的,在极板的引脚端到另一端构成一个线圈,于是就等于串入一个电感,这就是为什么对处理高频信号的芯片来说,用大电容作电源退耦效果还不如一个小小的陶瓷电容好;又比如三极管的极间电容在高频下相当于构成旁路,使得信号被衰减,这就解释了放大器用到高频上增益会下降的理由。
 但上面提及的都只能属于使用器件时的常识,在通常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等里都会遇到,一般不会归结到专门的高频领域去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是交流吧,也谈不上高手。对这样的问题,实话实说,没有什么简洁的模型或方法。因此对这样的问题的讨论,只有通过数据说话。例如Q表之类测试的结果,而且像仙猫先生说的那样,前提是频率f.
在《无线电世界》论坛的矿石收音机专栏,很多人在用购买的和DIY的Q表在认识例如电感在不同材质的线圈管和绕法对Q值的影响。对此展开讨论,他们的讨论是图文并茂的。你不妨到这里看看,也许会有收获的。这里是网址,http://www.radio-world.com.cn/

网友:
另外对交流电路而言,对元件的分析是复数运算。例如在LC电路谐振时的条件就是感抗和容抗的虚部为零实部相等。
所以想“偷懒”是办不到的。比如专业的通信接收机一个结构特点就是每个单元都会严密的屏蔽,以避免相互间的干扰。这也好像是与广播收音机的显著不同之处。

网友:
订正

 扫瑞,忽然发现昨日迷糊中把最最最……最基本的感抗、容抗公式也敲错了,特此更正,以免贻误新来的网虫们。:$

 XL=2πfL,XC=1/(2πfC)。

网友:
看来我也得好好再回去看看高频电路了.

网友:
谢谢仙猫和quanzx大叔的指教。。。。。。
对于无线,射频的东西,还是比较不着边,我还是一点点来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赐教是绝不敢当的,真正的高频电路俺看着也晕,是绝对的低手。电工学公式告诉我们感抗XL、容抗XC跟信号频率f有直接关系:XL=2πfL,XC=(1/2πf)。
 这样对高频信号来说,连一段不起眼的导线的走向,线间距离等 ...

   原来果真如此,那看来使用器件还是很多花样整的,PCB就更头疼。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网友:
我对高频的看法

我感觉频率高了,最大的问题就是EMC,各种各样在低频不会出现的问题,在进入高频之后都会显现。
不知道我提出的这一点对不对,开关器件在高频下工作,是不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开关频率高了,带来发热也是不会小的。

网友:
路过看看,高手就是懂得多啊!!!!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