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助高人。

楼主:
向各位高人求救啦,,有没有哪位高人知道什么型号的CMOS SENSOR(镜头),能90度翻转的。

网友A:
老实的说吧,我真的没有看明白这位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坛子最最受人尊敬的美女主管SOSO说要我来看看的.主管之命(尤其是美女主管)焉敢不从!看过楼主的帖子.我想了很久,于是乎我写下了如下的文字,在写之前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楼主的要求,你要你是机械翻转还是图像翻转(即镜像)啦?那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设备.有的LCD屏幕就自带镜像功能.当然更有镜头带镜像功能的!就拿我们最简单的USB摄像头来说,它的型号太多啦!当然不同的型号,不同的方案,不同的驱动软件和不同的价位就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其中就包括镜像功能.还要解释一点:镜像功能,是图像左右对调,不是90度翻转.如果我理解错了楼主的"90度翻转",那么就当我在此什么都没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像一个机械手一样来回转动90度的范围
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的说吧,我真的没有看明白这位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坛子最最受人尊敬的美女主管SOSO说要我来看看的.主管之命(尤其是美女主管)焉敢不从!看过楼主的帖子.我想了很久,于是乎我写下了如下的文字,在写之前我还是想了 ...

看来还不是    云台的  旋转
读后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门客气啦,呵呵

楼主可以详细说说你的需求,西门对这方面还是很了解的。

网友:
楼主打酱油去了,浪费了西门大官人一片好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大伙关注我的求助贴。特别感谢西门。这个坛子不错,我经常过来逛逛,这两天一忙,就给落了。我具体讲一下我现在的案子。我这边是做无线视频监控的,一端是摄象头,一端是TFT显示。我之前用的镜头芯片是OV7670的SENSOR,这个SENSOR内部的寄存器,只能控制画面转180度显示,但是不支持转90显示,看看哪位高人,有见过这样的SENSOR。或者是否有TFT 显示能转90度也可以,因为我现在用的DSP内部显示是已经固定好的,我这边已经改变不了数据的显示方式,只能通过改变屏或者SENSOR的参数,来调整。太感谢大伙了,这么冷的天气,还在电脑前,看我的帖子。。SOSO  , thx.

网友:
90度旋转

软件可以实现转换,请问楼主,怎么样使用VO7670拍照?我的东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