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基于单片机的数字PID调节问题

楼主:
我正在做一个基于ATmega16单片机的直流调速系统 要用到PID控制
第一个问题是 怎么用ATmega16实现PID控制
第二个问题 怎么将PID的输出与PWM波的占空比联系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首先用pID控制要构建一个闭环系统,根据反馈计算某个控制量去调节系统的输入进而达到控制输出
PID是一个算法,他是比例调节积分调节和微分调节的统一
要根据不同的系统来选择P(比例)、I(积分)、D(微分),一般的系统不需要把三种算法都用上的

第二个问题:这个只需要根据反馈值(通常是AD采集的电压值)来计算占空比,直接写入PWM模块的寄存器既可以了

主要还是反馈回路和AD的采集精度以及算法的复杂程度

这两个问题提得太宽泛了,建议去看看控制一些基础理论

网友:
嗯 可以看看自动控制原理 然后可以根据这个项目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数字PID的程序例子给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D我懂
就是不知道怎么将PID的输出与PWM波的占空比联系起来
还有就是给定怎么定
这个系统我准备用转速闭环调速
将转速转化成一个电压值与给定之差作为PID的输入
PID的输出作为PWM发生器的控制电压
由PWM发生器的输出作为IGBT门极电压输入ug
就是由PID输出改变IGBT的输出时间就改变

网友:
求教关于PID控制算法

高手:您好!我在论坛你看见你在用PID控制算法,最近我用单片机做一个PWM直流电机调速的实验,我用的是增量式PID控制算法,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那就是在这个系统中是怎样通过增量式PID控制算法的输出来控制PWM的,增量式PID控制算法的输出是怎么与PWM建立关系的,假设增量式PID控制算法输出a那么PWM应该是多少呢,啥关系呢? 还有就是在增量式PID控制算法中 P与电机速度的关系什么,反映的什么?希望您能帮帮我,谢谢了。顺便您那有没有资料,有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些过来,谢谢了!我的邮箱:huweiping8603@126.com QQ:28641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