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的开关电源,请大家指正

楼主: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3.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4.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8.png请大家看看有哪些设计不周的地方,谢谢~!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就一个图吗?貌似有图没有显示啊?

网友:
是看不到图还是不清楚啊?我在附件中选择的插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没显示完全,请楼主重新发下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那黄色的芯片是什么呢?

网友:
怎么还用到了光耦?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起振。

网友:
用的TNY255,稳压管是TL431,光耦反馈回来到EN脚。EN脚为1.5V电压源,低电平关断。芯片内部自带震荡电路130KHz

网友:
这电源比较简单,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