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位电路故障分析及改进报告

楼主:
问题提出:

根据客户反馈的信息,公司的一款产品在电源插拔过程中及点火过程中经常发生里程数据丢失或错乱的现象。
在我们自己的测试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里程数据丢失,或错乱
2、显示乱码
3、指针乱走
4、死机,有时能自动恢复(可能是看门狗起作用了),但有时不能恢复。
而在旧版中,没有该问题。

问题分析:

根据有关现象,我们主要怀疑以下几个方面:

1、软件部分,由于新版与旧版经历了好几次软件改动。所以一开始怀疑是否软件在历次改动中出了差错。后经过仔细检查软件,没有发现问题。另外,由于有时有死机现象发生,也说明问题不是软件造成的。
2、芯片封装方面,由于新版采用公司自己的封装,而旧版采用的是原厂封装。所以我们也怀疑过是否是因为封装的问题。我们重新用原厂封装的芯片烧录了新的程序测试,但问题依旧。说明问题不是出在芯片封装方面。
3、最后,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复位电路上。原来的复位电路比较简单,芯片的RESET脚只是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到接到VDD上。在频繁插拔过程中容易造成复位不良。

问题解决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采用以下复位电路:

采用该复位电路后,问题得到了解决。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出改进前后复位脚上信号的变化:

转自: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57930/1

网友:
 这个复位电路也不对呀,复位要求在电源稳定之后再继续把复位延迟几十~几百毫秒的,而这个电路还没等电源升到顶就释放了。
 电容是要放在基极,因为基极端是小电流、大电阻,能获得充分大的充放电常数。放在集电极这边的电容几乎起不了延迟作用,而如果容量太大的话还可能对单片鸡造成损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我再研究下。:)

网友:
加个RESET IC, SUCH AS MAX 811,809,AND SO ON....

网友:
RESET IC
很好。。。。。。。。。有所学

网友B:
RESET还有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SET还有IC?

这年头RESET IC多得有如天上星星数不清。
选型要点:
●RESET电压是多少?
●是要推挽型输出还是开漏型输出?
●是要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有些还饶点附加功能,比如:
●带手动输入;
●带个比较器供监测第2电源,或用于提前启动掉电中断;
●带只看家狗。
等等。

网友:
我一直用那个很经典的复位电路,就一个1k电阻,和22uf电容,一直没出过任何问题啊

网友:
上面的那个复位电路是有问题的,该改一下!!!
这个复位有问题的!

网友:
很经典

经典的复位电路,就一个1k电阻,和22uf电容,

网友:
好像我来错地方了    研究的问题我还没遇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