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boot移植的问题

楼主:
在此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关于uboot移植的问题。
本人搞了好几天移植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最开始没有进行开发板相关设置前可以编译有了uboot.bin,后来我照着书上改写了一下配置以后在编译就出现了各种错误应该就是配置方面的问题,比如开发板头文件有一些变量没定义。后来我make distclean了一下,在make就出现了system not configured直接没法编译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make distclean 后把配置文件清空了,要重新配置,先执行MAKE MINI2440_CONFIG,然后再MAKE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以参考下九哥的博客:http://blog.163.com/yuan_xihua/

网友:
我建议你在移植U-Boot的时候一步步走,确保每一步都编译通过,然后在修改参数!
上面的问题你重新配置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咱们在讨论!我正在整理文档,你可以参考韦东山的《嵌入式linux完全开发手册》
,NADNFLASH部分128m的可以参考我的博客。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78216&do=blog&id=24655
如果需要我可以发给你,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我再看一下。

网友:
再问一下,我make distclean 是删除目标文件,怎么把配置删了呢?

网友:
make distclean删除所有生成的文件,当你make mini2440时生成了./config文件等等
当你执行了make distclean就删除了配置文件 就会出现system not configured,你如果使用了make clean删除源代码(C\C++ code)生成的执行文件和所有的中间目标文件

网友:
为什么uboot编译的时候说没有nandflash.h文件事实上我已经加了包含了啊 #include "nandflash.h"

网友:
还有是编译driver,net等目录时直接跳出来了,显示nothing to do for all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大家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
你make clean一下,重新配置在编译看看!
有问题你把问题帖出来 !

网友:
最后几行是这样的:
cmd_nand.c 20:23:    nandflash.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1] ; cmd_nand.o error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1.3.4/common error 1
make[1]:  [common/libcommon.a] error 2
然后我把cmd_nand.c里的#include "nandflash.h'注释掉
就在另一文件出现了cfg_FLASH_TABLE 没有定义事实上我已经定义了不过这时cmd_nand.o生成了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nandflash.h 放到了哪里?
cfg_FLASH_TABL是在哪里定义的?
如果你不太清楚文件的编译和组织那么你可以先看看项层的Makefile

网友:
nandflash.h定义在board/zjy2410目录下。cfg_flash_table定义在configs/include/zjf2410.h文件里面,我想这些应该没有错误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上面的问题:
是这样 的你目前中如果包含了.h文件你要修改一下Makefile如果 你想简单的增加NAND功能 可以不使用NAND.h:
/zjy2410这个文件的名子与zjf2410.h 不一致呢,你首先可以先大体上了解一下u-boot然后在移植就会修改起来简单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