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添加网络只有手动一种方法吗?

楼主(2009-11-17):
PCB中添加网络只有手动一种方法吗?
没有与原理图,直接画的PCB,所以焊盘上都没有网络,想要添加网络,除了用Netlist Manager一个个的编辑添加之外,还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
网络
编辑

网友A:
:D !双击你要添加的管脚,然后在NET栏目中下拉形式找到别的管脚就可以了 !——————》》这是PROT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