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感,电路转换问题

楼主:
我要测试6.8欧姆的电感,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转换,才送到单片机里?

6.8欧姆的电感就是线圈(电感)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量的值

网友:
用单片测试线圈

如果用单片机来做,怎么做好一点,七个线圈一起测试

网友:
6.8欧姆的电感?  还是电阻??
如果是电阻的话,可以用恒流源流过该电阻后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当然测试电压需要A/D转换器连接单片机即可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效变换就容易测量了

网友:
但要把电压放大后再给单片机。现在是用什么样的运算放大,运放怎么连线,能不能发个图上来?

网友:
加一个带运放的AD模块就可以了,一般datasheet里都有说明周围的电路的

网友:
缺一个条件

这些电感允许通过的直流电流是多少?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个带AD运放器件

网友:
电感直流参数(电阻)批量测试工装

按照楼主上面的介绍,估计要设计的是一个适用于批量测试的装置。提供一个设计请参考,有以下三个挂念问题:
1、转换结构【R的选择,R-->V-->放大】:可N中选一的电阻-->电压转换(和放大),使用运放和导通电阻小于1ohm的多工开关,路数按你的测试确定(如8路);选择信号由MCU提供(如果是8路,就是3-bit);
2、AD变换进入MCU,或直接利用MCU的ADC,这取决于要求的精度;
3、利用初步选择的参数仿真,这个电路的相对偏差大约小于5%,如果需要高精度,可采用软件方法来做测试偏差修正、直流偏置和各路开关的导通电阻参数的离散差异等的预校正(软件更重要的处理是扣除开关的Ron--导通电阻)。

另外:这里电感上的直流电流10mA,提高精度还可以使用较高电压(如12V)的R--V转换电路,或处理运放增益,作出合理的折衷。图中器件的选择,是顺手拈来的,完全可以变动,例如我之所以用了LM833是因为我在做音频设计时经常用的,如使用带零漂移调整、直流特性更好的的运放会更好;不过开关器件的导通电阻及其离散程度却是越小越好。甚至设计思路也可以做大的变动,例如转换部分采用低频信号来消除直流偏移的影响等等。

附图是我仿真的电路和结果,如有问题,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