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線與靈線接反問題

楼主:
各位大俠請教如下問題:
插座靈線與火線接反,按道理是不影響實際應用,
但是如果在插座上在接個開關插座,
這個開關的作用只是將靈線開或關,而不是將火線開或關,
是否會影響實際應用,尤其是這個開關剛接電子產品的時候

网友A:
 主要是安全问题:仅0线切断,万一人摸到内部电路时,市电还会通过人体→地面构成回路导致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安全问题:仅0线切断,万一人摸到内部电路时,市电还会通过人体→地面构成回路导致触电。

回答正确,加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