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生产工艺,SMT焊接工艺100

楼主:
希望对做SMT焊接的工程师有帮助,每帖更新10个问题,大家觉得有用就麻烦顶一下:)

1、一般来说,SMT车间规定的温度为多少?
  答:25±3℃
2、锡膏印刷时,所需准备的材料及工具有哪些?
  答:锡膏、钢板、刮刀、擦拭纸、无尘纸、清洗剂、搅拌刀
3、一般常用的有铅锡膏合金成份是什么?合金比例是多少?
  答:Sn/Pb合金, 63/37
4、锡膏中主要成份分为哪两大部分?
  答:锡粉和助焊剂
5、助焊剂在焊接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去除氧化物、破坏融锡表面张力、防止再度氧化
6、锡膏中锡粉颗粒与Flux(助焊剂)的体积之比约为多少?重量之比约为多少?
  答:体积之比约为1:1, 重量之比约为9:1
7、锡膏的取用有什么原则?
  答:先进先出
8、锡膏在开封使用时,须经过哪两个重要的过程?
  答:回温、搅拌
9、钢板常见的制作方法有哪些?
  答:蚀刻、激光、电铸
10、SMT的全称是Surface mount(或mounting)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什么?
  答:表面粘着(或贴装)技术
11、ESD的全称是Electro-static discharge, 中文意思是什么?
  答:静电放电
12、制作SMT设备程序时, 程序中包括五大部分,这五大部分是什么?
  答:此五部分为PCB data; Mark data; Feeder data; Nozzle data; Part data
13、我们经常使用的无铅焊锡成分为Sn/Ag/Cu ,合金比例是96.5/3.0/0.5,它的熔点是多少?
  答 217℃;
14、我公司的湿敏元件防潮柜管制的相对温湿度是多少?
  答:10% -20%
15、常用的SMT钢板的材质是什么?
  答:不锈钢
16、常用的被动元器件(Passive Devices)和主动元器件(Active Devices)有哪些?
  答:被动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或二极体)等;主动元器件有:电晶体、IC等
17、常用的SMT钢板的厚度是多少?
  答: 0.15mm(或0.12mm),或以具体和产品确定厚度
18、静电电荷产生的种类有哪些?静电电荷对电子工业的影响有哪些?
  答:种类有:摩擦、分离、感应、静电传导等
    静电电荷对电子工业的影响为:ESD失效、静电污染;静电消除的三种原理为静电中和、接地、屏蔽
19、英制尺寸长x宽0603等于多少?公制尺寸长x宽3216等于多少?
  答:长x宽0603=0.06inch*0.03inch,长x宽3216=3.2mm*1.6mm
20、排阻ERB-05604-J81第8码“4”表示为4 个回路,阻值为多少?
  答:阻值为56R
31、丝印(符号)为272的电阻,阻值是多少?,阻值为4.8MΩ的电阻的符号(丝印)是什么?
  答:阻值是2700Ω即2.7K, 4.8MΩ的电阻的符号(丝印)是485
32、BGA本体上的丝印包含哪些信息?
  答:厂商、厂商料号、 规格和Datecode/(Lot No)等
33、208pinQFP的pitch为多少?
  答:0.5mm
34、QC七大手法是哪几种?
  答:统计分析表 、数据分层法 、排列图(柏拉图) 、因果分析图(又称鱼骨图)  、直方图 、散布图 、控制图
35、CPK是什么?
  答:目前实际状况下的制程能力
36、助焊剂在恒温区开始挥发有什么作用?
  答:进行化学清洗动作
37、理想的冷却区曲线和回流区曲线呈什么关系 ?
  答:镜像关系
38、RSS曲线为什么?
  答:升温→恒温→回流→冷却曲线
39、一般多层基板使用的材质是什么 ?
  答: FR-4
40、PCB翘曲规格有什么要求?
  答:不超过其对角线的0.7%
41、STENCIL制作激光切割是有什么优点?
  答:可以再重工
42、目前计算机主板上常被使用之BGA球径多少 ?
  答: 0.76mm
43、ABS系统是什么?
  答:绝对坐标
44、陶瓷芯片电容ECA-0105Y-K31误差为多少?
  答: ±10%
45、常见的SMT零件包装其卷带式盘直径有哪些?
  答: 13寸, 7寸
46、SMT一般钢板开孔要比PCB PAD 小4um,为什么?
  答:可以防止锡球不良之现象
47、按照《PCBA检验规范》当二面角>90度时说明什么?
  答:锡膏与波焊体无附着性
48、IC拆包后湿度显示卡上湿度在大于30%的情况下表示什么意思?
  答: IC受潮且吸湿
49、锡膏成份中锡粉与助焊剂的重量比和体积比正确的应该是多少?
  答: 90%:10% ,50%:50%
50、早期之表面粘装技术源自于哪里?
  答: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军用及航空电子领域
51、在1970年代早期,业界中新出一种SMD, 为“密封式无脚芯片载体”, 常以什么简代之?
  答: HCC
52、100NF组件的容值与0.10uf是否相同 ?
  答: 相同
53、SMT使用量最大的电子零件材质是什么 ?
  答:陶瓷
54、有铅制程中回焊炉温度曲线其曲线最高温度多少度最适宜?
  答:215 ℃
55、有铅波峰焊锡炉检验时,锡炉的温度多少度较合适 ?
  答: 245 ℃
56、钢板的开孔型式有哪些?
  答:方形、三角形、圆形,星形,本磊形
57、Sn62Pb36Ag2之焊锡膏主要试用于何种基板?
  答:陶瓷板
58、以松香为主之助焊剂可分哪四种?
  答: :R、RA、RSA、RMA
59、SMT排阻有无方向性 ?
  答:无
60、SMT设备一般使用之额定气压为多少 ?
  答: 5KG/cm2
转自 电子元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