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哥们自制的判断并口好坏的工具

楼主:
晒晒哥们的另一款自制小工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遇到过在用并口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错误?下载失败?我遇到了,郁闷了很久.后来自制了一个小工具,用它判断下载失败为PC机并口损坏.换用其它电脑,下载成功.下面说说我的这个小工具.大家不要笑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DB25的并口插接件,焊上8个LED.再配合一个并口调试软件,就可以判断并口的好坏了.这个并口调试软件在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6328-1-1.html 焊接好LED检查无误后,把它插入并口,运行软件,点击图示的图标.填如图数字,钩选连续发送,点发送,如果不的机器并口是好的,你就可以看到流水灯的效果了,要是看不到效果呢?原因自己找吧..
.

图片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图片

怎么样,简单吧?

怎么样,简单吧?

打开软件

打开软件

点击它

点击它

填入数字,点发送,看看灯亮了吗?不亮?那..你的并口挂了!

填入数字,点发送,看看灯亮了吗?不亮?那..你的并口挂了!

网友:
并口真的很难用,不好

网友:
并口

并口下载线便宜啊!

网友:
呵呵,好主意~~~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不過看不清是咋焊的

線路很簡單, 只要將 LED 連接在並口的 Data 跟 GND 之間就行了.
Data 0~7: Pin 2~9
GND: Pin 18~25

网友:
最好是用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否则你还需要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头像有几分眼熟,px?

网友:
现在电脑的并口很难找啊

网友:
不加限流电阻会不会烧掉并口啊?

网友:
好东西,看看,不过我还没用过并口啊

网友:
电脑并口没有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