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测试其频率、占空比

楼主:
请教高手,芯片半成品(wafer),在工控机上安装采集卡,测试其频率(30k左右)、占空比(标准方波),怎样测量?哪款采集卡比较合适?希望能和大侠们交流请教一下。

         俺的qq号:308676575 。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最好说具体点

网友:
有信号分析 节点 可以直接应用
有过渡过程VI范例 ,你看懂吗?

N chan Pulse and Transition Measurements.rar

网友:
用一个示波器不就全测出来了。用不住去想怎么测量。

网友:
30K的频率,ni的很多数据采集卡都能实现,你可以上ni的网站看看,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网友:
 首先要定下希望做到的测量精度,方好选择方案——最重要的就是确定采样频率。

网友:
您好!

其实测试占空比的方法很多!首先你要明白占空比的概念!占空比是在一个周期内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比值!常用是有示波器\数据记录仪等!在选择仪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采样速度高出你信号频率高出很多倍的仪器!这样可以保证您的上升延,可以被及时的采集到!

网友:
谢谢楼上

各位大侠,我想采样频率至少在600K,这是最低采样频率了!谁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