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问题

楼主:
1.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会不会测到交流分量?
2.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会不会测到直流分量?

网友:
1.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会不会测到交流分量?
测试不到!但是交流分量会影响测试结果!如果交流分量过大频率过高会烧坏仪器!
2.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会不会测到直流分量?
测试不到!但是直流分量会影响测试结果(引起数值叠加)!如果直流分量过大会烧坏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