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应用

楼主:
各位高手,谁用过74HC165 芯片,想用它结合51单片机,LED数码管做个计数器。
可不会应用此芯片。哪位高手,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74HC164 芯片 刚刚看完

74HC165 芯片
看来就要多学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分享下74HC164芯片资料,谢谢

网友:
 74xx165是并入串出,通常是用作输入的,没搞错吧?
 器件资料没必要跟人要,直接去厂商网页当漏得既可靠又最新,而且也能了解有没停产。比如74系列找TI几乎可包罗万象了,在右上角“输入器件型号”处打入要找的型号,没有找不到的。
 http://focus.ti.com.cn/cn/tihome/docs/homepage.ts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器件资料是否已经找到?

网友:
补充一下,用74HC165这颗“并入串出”芯片,扩展8051单片机的I/O口,即在51中,程序怎么写,才能运用此颗芯片?
例如:用拨码开关连接74HC165 的A,B,C,D,E,F,G,H 作为输入,P2.5口接SH/LD,P2.7口接CLK,QH接P2.6口。

网友:
74HC165 时序图,框图,电路图如下

网友:
呵呵,看一下这个图,让P15发出脉冲信号,而165的PIN15一直为低电平,也就是说,在数据转换的时候,这个165一直是在工作的,此时,我们只要将P16发出一个低电平的脉冲,然后开始P15发一个脉冲,P14就读取一个脉冲,这样数据就可以读取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楼上,能否写一程序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