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四掌 吃鸡蛋应该打碎哪头?

楼主:
这是一个纯粹的工程问题。教科书上没有讲,如同吃鸡蛋先打碎哪头一样,学校是不会教的。

有这样一个联合体数据结构: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ion foo_u_ {
    uint32 member1;
    uint16 member2[2];
    uint8 member3[4];
} foo_u;

那么,当这个联合体中,member1的值为0x12345678的时候,member2[0]和member3[0]各为多少呢?

网友:
大小端模式,在嵌入式系统的软件设计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
还真是吃过这样的亏,
据说有的系统是可以设置大小端模式的,??

网友:
可以设置大小端模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PS处理器的大小端模式是可以设定的。一般为Big Endian,和网络序一致。
x86处理器则是小端模式。

网友:
看不懂,路过,我级别太低,哎,好好学

网友:
这次这个题我能看懂,但是答案吗~

平时用指针和共用体不多,学习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x86、MIPS和SPARC的处理器上都做过实验。大家也可以用计算机做个实验,在x86上(就是你运行Windows的电脑)和ARM上(如手头的开发板)做个实验,把数据从串口printf出来看看。

网友:
pic是从后面数的。

果然啊,跟我想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也请各位多用手头的非8位机多做实验, 如MSP430,TI的DSP,EPSON的微控制器?
条件所限我手头只有x86,MIPS(一个高端路由器设备)、SPARC(一个SUN服务器帐号)。大家可以多试试各种处理器。

网友:
哇,不懂啊。

网友:
没涉及过,看不懂,要好好学啊

网友:
在网上经常见到--帅云霓--这个名字,尤其在弯曲评论上!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网友:
这些都是一些很细的东西

学校课堂上不讲的东西多了,有很多讲了也是点到为止,一句带过,不是非常认真听课的学生可能根本就不会留意到:L
其实这些都是C语言最基础的基础,堪比武侠小说所说的“内功”
非常感谢楼主把这些东西提出来给大家来个“修炼内功”的机会

网友:
头像是楼主本人吗

笑容好灿烂,长相很耐看
补充一下,印象中看到某些ARM也支持大小端自由设置
总之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多长个心眼,多多查看数据手册和编译器手册就可以解决大多数属于编程语言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尽量用指针吧。这样即时不能设置大小端也可从软件避免。另外对于C来说边界检查也是必要的。尽量不要使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笑容好灿烂,长相很耐看
补充一下,印象中看到某些ARM也支持大小端自由设置
总之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多长个心眼,多多查看数据手册和编译器手册就可以解决大多数属于编程语言方面的问题:c ...

突然发现你很像郭芙蓉哎!!!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来源于我改过的一个Bug,当然大大简化了周边条件,直取问题的本质。

网友:
回复 网友E:

C的特点就是可移植性。那么我们在软件编写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对同一句C的解释问题(对了,你估计没试过在X86上用不同编译器解释上面那段代码结果不同,我记得我们讲编译原理的时候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代码编写的时候就要十分留意这种可能的错误。比如在公式中多用括号避免左右问题,在数列中多用指针避免大小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的特点就是可移植性。那么我们在软件编写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对同一句C的解释问题(对了,你估计没试过在X86上用不同编译器解释上面那段代码结果不同,我记得我们讲编译原理的时候详细讨论过这 ...

当然,用Borland C++3.1和Visual C++的结果也不一样,因为一个16位一个32位。我们这里讨论的时候统一假设是32位系统和编译器。
长相这种八卦话题在技术版面讨论是不是不大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因为16位32位的差别。而是编译器的区别。具体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同一个语句用不同编译器结果不一样。都是32位编译器。有空再去翻翻编译原理。

姐姐长的漂亮。我们当然要称赞一下,忙中偷乐么。莫要介怀绝不是八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大学时候就碰到过Watcom C++的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跟编译原理关系估计不大,编译原理主要讲编译的语法识别。生成的代码和ELF的段如何组织,内存如何分配应该是体系结构和编译技术的交叉学科。

网友F:
我一直想再好好学一下C语言的,可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各位大牛给些指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想再好好学一下C语言的,可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各位大牛给些指点吧~~~

得找个中等规模的工程,有个高手带着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找个中等规模的工程,有个高手带着练练手。

不如温书。既然以前学过。那么再次吧书从头到尾温习一遍。你会发现有新的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温书。既然以前学过。那么再次吧书从头到尾温习一遍。你会发现有新的体会。

我在这里发的一系列话题,都是教科书上没说,或者一语带过的。
想精通C语言这种工程手段,一定要在大中型工程的实践中成长,不写10000行代码很难跨越职业程序员的门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这里发的一系列话题,都是教科书上没说,或者一语带过的。
想精通C语言这种工程手段,一定要在大中型工程的实践中成长,不写10000行代码很难跨越职业程序员的门槛。

他说想在好好学习。你现在让他写代码。岂不是难为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想在好好学习。你现在让他写代码。岂不是难为他

不难为是学不好的,少林寺的毕业答辩,是从罗汉阵里面打出去。
其实也不难,sourceforge上面有很多开源项目,他们的作者基本上也都是自己感兴趣,写着玩练出来的。

网友:
回复大小端

曾经在atmeg128上,在ICCAVR环境下,移植UIP时,就被打小端问题给折腾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否简单说说这个问题,AVR我印象里是8bit处理器,它的编译器是如何处理16bit和32bit数据的呢?

网友:
小结

大小端的问题,指的是字长大于8bit的处理器,在处理一个字的时候,将其拆分成多个字节的表示方法。对于大端处理器,高位在低地址,低位在高地址。如0x12345678,在内存中这样表示:
地址 00 01 02 03
数据 12 34 56 78
一般,ARM/MIPS/PPC都是大端处理器。

而对于小端处理器,低位在低地址,高位在高地址。0x12345678这样排列:
地址 00 01 02 03
数据 78 56 34 12
x86属于小端。

这两种排列方法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对于不同体系结构的处理器之间通讯的时候,有可能产生问题。如MIPS机器发送0x12345678,到了x86接收的时候,就成了0x78563412。
试想,如果通讯中发生这种错误,多可怕啊——

“呼叫021,呼叫021”

那边,120收到了:“收到呼叫,收到呼叫”

“炮轰3309地区!”

“明白,炮火覆盖9033地区”~

于是,无数我方战士被自己人的炮火……

因此,人们制定了网络字节序——和大端字节序一致,高字节先发,低字节后发。这样,对于x86和MIPS/ARM/PPC处理器,对数据的处理流程就不一样了。x86需要将收到的数据按字节序颠倒以后处理,而MIPS/ARM/PPC可以直接处理。编写程序的工程师们为了让代码可移植,定义了以下的宏:
htonl /× 主机序转网络序,long int类型 ×/
ntohl /× 网络序转主机序,long int类型 ×/
htons /× 主机序转网络序,short int类型 ×/
ntohs /× 网络序转主机序,short int类型 ×/

对于小端处理器,这个宏返回颠倒字节序后的值,而对于大端处理器什么都不做。
这些宏如何实现的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看Linux或FreeBSD中的源代码。

网友:
再想一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在标题里面,提出“吃鸡蛋应该先打碎哪头”?
这是一个著名的掌故,提醒一个线索,可以翻一翻《格列佛游记》。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了解了点儿新东西,呵呵。

网友:
MSP430

MSP430中 member2[0]是0X5678 ,member3[0]是0X78
刚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原来做技术的女孩子这么多啊。原来还以为稀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做技术的女孩子这么多啊。原来还以为稀缺

呵呵,其实女生做技术也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小撮,不过工作确实不好找,好多单位都不招女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小撮,不过工作确实不好找,好多单位都不招女生。

短视的做法,这种破单位不去也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当时的问题时在移植UIP时,定义结构体时,出现过字节对齐的问题,我用仿真器看了UIP所定义的数据缓冲区的结构中的数据,因为UIP就是针对8位机的网络协议。当时我看接收到的数据出现了大小端的问题,或许就是字节对齐,当时UIP协议为了方便不同MCU的移植,在程序中设置了大小端设置,我下的移植移植案例说单片机是大端结构的,是在51上移植,但是当时我在128上ICCAVR环境下,收到的IP数据包的相邻数字出现高低字节的错位现象,我改成小端,收的数据排列的就对了。

具体协议结构我没深入研究,他是用定义一个八位的数据缓存区,然后将收到的数据缓冲区地址赋给IP协议处理的数据结构体,好像是通过结构体把相邻的8位数拼凑成16位或32的吧,没仔细研究,还请大虾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