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和2808

楼主:
我新手,因为要参加个DSP比赛,才刚学几天DSP。2812和2808的区别就仅仅在控制电机那个方面吗?他们的引脚图有大的区别没?我想设计电路可是找不到2808的,都是2812的资料。请高手们帮我解决一下我的疑惑。

网友:
TI的网站肯定会有的,而且2808也有不同的封装,你可以下来看看就行了,简单的来说就是
Flash的大小,外设的多少以及有无扩展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等等,2808和2812的Datasheet里面就列得很清楚了。

网友:
3q.
我今天找了个2808的引脚图把那100个引脚看了看和2812的对比了一下,明白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享下你的心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虽然和楼主要比较的型号不一样,但是看到了,所以来分享下:

转贴:来自www.hellodsp.com,

2407与2812的一些比较
昨天晚上有位刚学DSP的朋友问我2407与2812是否差别很大的时候,我只能回答他差别不大。今天,刚好看到这篇文章,便共享之,原文作者为:小申,很不错的工程师。

2407和2812是dsp2000系列性能最让人关注的两款芯片,在使用过两种芯片后,特将两款芯片的异同来作一比较。

都是对于电机控制开发使用。由此,在外设上的配备上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相同点:

1 时间管理器,来管理定时器和pwm,及电机光电码盘的接口,

2 多路ad来接受传感器的信号

3  通讯接口 spi can sci 使得可以方便的通讯

4 程序存储器和内部ram都有一定的容量满足不同的需求

5 3。3V电压供电,突出了低功耗的节电功能

6 可以进行程序和数据空间的外扩

7 jtag接口相同

8 内核相同 ,方便程序移植

不同:

1 电压 2407 3。3V内核和IO供电,flash烧写电压5V

    2812  1。8V或者1.9V内核和3。3VIO供电,flash烧写电压3.3V

   上电次序,2407没有关系 ,2812 io先上电,核后上电

2 clk  2407最大40M

           2812 最大150M(内核电压1.9V)或者 135M(内核电压     1.8V)

3 下载程序方式 2407 编程器下载

           2812  编程器下载 串口 spi

4 cpu 2407为16位处理器

     2812为32处理器

5 程序和数据空间 2407 flash32k ram2。5K可扩展196K

      2812 flash 16×128K   ram 16×18K可扩展4M空间

6 时间管理器 2407 定时器16位 一个光电码盘接口

     2812 定期器32位 有两个光电码盘接口

7 ad  2407 10位  2812 12位

8 sci 2407 1个 没有缓冲单元 2812 两个 具有缓冲单元

8 can 2407标准can符合2。0B协议 2812增强can和标准can 符合2。0B

9 mcbsp 2407 没有  2812 有

10 语言 2407 汇编 c    2812 汇编 c c++

  11 TI支持  2407没有提供较多的例程支持 2812 提供完整的模块例程支持

  12 编程风格 2407倾向于模块编程 2812 类编程,并且结构性更强

  13 寄存器的保护。2407没有对系统寄存器的保护,2812提供了保护机制

  14 在开发环境的帮助文件上看,2407比2812要好点,

       2812的寄存器的设置和定 义帮助文件基本没有说明

  对dsp及其开发环境及支持的一点建议:

  1 dsp没有象arm一样把用于外扩的数据地址线和IO功能复用,这对io管脚使用较多的人来讲不方便,还要进行扩展,如果不需要外扩的话,这些线就浪费了

  2 对于现在3。3V和5V共存的时期,如果管脚能和5V兼容,那是最好不过了

  3 不明白为什么把管脚的电源和地总是放在相邻的位置上,焊不好很容易短路

  4 用程序下载器,下载程序速度很慢,耽误时间

  5 开发环境如果能实现软件仿真那就好了,不用非要硬件板了,调试起来那就方便多了

  6 作为芯片开发商,最了解自己的芯片的功能,如果能够免费为大家提供各种芯片,尤其是处理器的外设例程,无论对于大家对芯片的上手速度和开发进度来讲都是好事,而且对于芯片的推销也是很好的事情。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尽可补充,共同进步!

实际上对开发带来最大影响的不同点是2812程序,数据,I/O空间统一编址,在同一个地址空间,并且带bootloader,2407程序,数据,I/O空间分开编址,不在同一个地址空间,不带bootloader,这导致了2812程序必须用一段汇编代码才能跳转到用户的c程序。而2407不需要这样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也没啥心得。就是面对2808纯英文的datasheet有点崩溃,图书馆的资料都是2812的,而他们区别不大我就能先把那些相同的引脚功能学习一下,然后没有的或不同的再去看datasheet,结合桌面有道词典的帮助,效率貌似能高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资料不错。值得分享一下,以后估计会用得着。不过2808和他两还有区别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着votex威的分享啊,关于2812和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