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12864液晶(1)--显示字符

楼主:
在我们常用的人机交互显示界面中,除了数码管,LED,以及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LCD1602之外,还有一种液晶屏用的比较多。相信接触过单片机的朋友都知道了,那就是12864液晶。顾名思义,12864表示其横向可以显示128个点,纵向可以显示64个点。我们常用的12864液晶模块中有带字库的,也有不带字库的,其控制芯片也有很多种,如KS0108 T6963,ST7920等等。在这里我们以ST7920为主控芯片的12864液晶屏来学习如何去驱动它。(液晶屏采用金鹏的OCMJ4X8C)

关于这个液晶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它的DATASHEET,附件中有下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并行连接情况。
下面是电路连接图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液晶模块和单片机的连接除了P0口的8位并行数据线之外,还有RS,RW,E等几根线。其中R/S是指令和数据寄存器的选择控制线(串行模式下为片选),R/W是读写控制线(串行模式下是数据线),E是使能线(串行模式下为时钟线)。
通过这几根控制线和数据线,再结合它的时序图,我们就可以编写出相应的驱动程序啦。
看看并行模式下的写时序图:

根据这个时序图,我们就可以写出写数据或者写命令到LCD12864液晶的子程序。
读时序图如下:

根据这个时序图我们就可以从LCD12864液晶模块内部RAM中读出相应的数据,我们的忙检测函数就是根据这个时序图写出来的。以及后面章节中讲的画点函数等都要用到读时序。
有了这两个时序图,然后我们再看看OCMJ4X8C的相关指令集,就可以编写出驱动程序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指令集分为基本指令集和扩充指令集,其中扩充指令集主要是与绘图相关,在此后的章节中会有相应的介绍。
下面让我们根据这些编写出它的驱动程序吧。
我的硬件测试条件为:STC89C516(11.0592MHz) + OCMJ4X8C
实际显示效果图片如下:

程序部分如下,请结合液晶模块的DATASHEET看程序,这样能够更加快速的弄懂程序的流程。大致有如下几个函数:写数据,写指令,忙检测,初始化,指定地址显示字符串等等。

网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o_LCD12864_RS = P1^0 ;
sbit io_LCD12864_RW = P1^1 ;
sbit io_LCD12864_EN = P1^2 ;

#define io_LCD12864_DATAPORT P0

#define SET_DATA io_LCD12864_RS = 1 ;
#define SET_INC io_LCD12864_RS = 0 ;
#define SET_READ io_LCD12864_RW = 1 ;
#define SET_WRITE io_LCD12864_RW = 0 ;
#define SET_EN io_LCD12864_EN = 1 ;
#define CLR_EN io_LCD12864_EN = 0 ;

void v_Lcd12864CheckBusy_f( void ) //忙检测函数
{
unsigned int nTimeOut = 0 ;
SET_INC
SET_READ
CLR_EN
SET_EN
while( ( io_LCD12864_DATAPORT & 0x80 ) && ( ++nTimeOut != 0 ) ) ;
CLR_EN
SET_INC
SET_READ
}

void v_Lcd12864SendCmd_f( unsigned char byCmd ) //发送命令
{
v_Lcd12864CheckBusy_f() ;
SET_INC
SET_WRITE
CLR_EN
io_LCD12864_DATAPORT = byCmd ;
_nop_();
_nop_();
SET_EN
_nop_();
_nop_();
CLR_EN
SET_READ
SET_INC
}
void v_Lcd12864SendData_f( unsigned char byData ) //发送数据
{
v_Lcd12864CheckBusy_f() ;
SET_DATA
SET_WRITE
CLR_EN
io_LCD12864_DATAPORT = byData ;
_nop_();
_nop_();
SET_EN
_nop_();
_nop_();
CLR_EN
SET_READ
SET_INC
}

void v_DelayMs_f( unsigned int nDelay ) //延时
{
unsigned int i ;
for( ; nDelay > 0 ; nDelay-- )
{
for( i = 125 ; i > 0 ; i-- ) ;
}
}

void v_Lcd12864Init_f( void ) //初始化
{
v_Lcd12864SendCmd_f( 0x30 ) ; //基本指令集
v_DelayMs_f( 50 ) ;
v_Lcd12864SendCmd_f( 0x01 ) ; //清屏
v_DelayMs_f( 50 ) ;
v_Lcd12864SendCmd_f( 0x06 ) ; //光标右移
v_DelayMs_f( 50 ) ;
v_Lcd12864SendCmd_f( 0x0c ) ; //开显示
}
void v_Lcd12864SetAddress_f( unsigned char x, y ) //地址转换
{
unsigned char byAddress ;
switch( y )
{
case 0 : byAddress = 0x80 + x ;
break;
case 1 : byAddress = 0x90 + x ;
break ;
case 2 : byAddress = 0x88 + x ;
break ;
case 3 : byAddress = 0x98 + x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v_Lcd12864SendCmd_f( byAddress ) ;
}
void v_Lcd12864PutString_f(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Data )
{
v_Lcd12864SetAddress_f( x, y ) ;
while( *pData != '\0' )
{
v_Lcd12864SendData_f( *pData++ ) ;
}

}
void main( void )
{
v_Lcd12864Init_f() ;

v_Lcd12864PutString_f( 0,0, "电子工程师之家") ;
v_Lcd12864PutString_f( 2,1, "欢迎光临") ;
v_Lcd12864PutString_f( 0,2, "*LCD12864ST7920*") ;
v_Lcd12864PutString_f( 0,3, "★○◇◆※☆■△") ;
while( 1 ) ;
}

怎么样,你弄出来了吗,很简单吧~~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对刚学12864的不错,玩16*16点阵好像更麻烦

网友:
先收藏起来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求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