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荧光手写板”是什么原理?

楼主:
最近在一些商店看到过,挺新颖的,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
呵呵,和汉王的手写屏原理是否一样呢?

呵呵,和汉王的手写屏原理是否一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是不是一次性的,如果想换图案啥的,是不是就得换玻璃了?

网友:
多色薄摸贴纸

多色薄摸贴纸,
这个色彩是简单的渐变色.

网友:
做个这东西我看行

如果价格不贵,让soso组织一下,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看工程电子市场里面有卖这东西的。

网友:
见过,也想问问原理!!!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查了一下,依稀暗示答案集锦:

LED安装在导光板边框上,在导光板上写字,LED照射上后发光
成本主要在导光板和电源上,导光板尺寸和导光率不同价格就有差别

我知道!工作原理是:在显示屏的表面有触摸屏,可以感应手写笔的压力。处理芯片读取到触摸屏的感应信息,再把信息显示到LED显示屏上,显示的信息跟手写的信息位置上是重合的。处理芯片还可以把信息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变色,再显示出来。如果要擦掉,处理芯片读取到哪里需要擦掉,就让哪里的字迹消失。

至于制作:

你说的手写LED广告板是不是象手机液晶屏一样可以手写的功能一样的,这个是用了先进的电容式触摸技术,具体的制作不是普通厂家可以做的,是很大技术很有实力的公司才可以做到,不是那里简单,没有做个普通的广告招牌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个是西门帮忙找的资料,大家看看,

电子荧光手写板相关材料:

组成:导光板、LED数码节能灯管、铝合金边框、精美柚木边框、电源适配器、进口荧光笔等

产品采用光谱分析原理与采用导光板所形成的背光模组,组合多种多样的外框材料而制成的一种多功能的新型广告载体。

导光板简介

    导光板设计原理源于Note Book的液晶显示屏,是将线光源转变为面光源的高科技产品。 导光板是以光学级玻璃板为基材,运用LCD显示屏和笔记本电脑的背光模组技术,透过导光点的全高透光率,经电

导光板工作原理脑对导光点设计使导光板光线折射成面光源均光状态制造成型。产品采用光谱分析原理与脉冲激光技术相结合并在恒温、恒湿、无尘的环境条件下制作而成,具有超薄超亮、导光均匀、节能环保、无暗区、安装维修简单快捷等鲜明特点。

LED数码节能灯管简介

随着高油价时代来临,以及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近来节能及减少CO2排放的相关话题持续升温。电价的持续高涨促使各种省电方法纷纷出笼。其中,以能大幅节省功耗的LED照明取代传统荧光灯功效最为显著,全球各地也力推LED照明,从辅助照明到主要照明,甚至是道路路灯。随着LED组件品质及转换效率相关技术的突破,LED取代传统荧光灯的趋势愈发明显,业界专家多认为在未来三至五年内,LED将成为照明主流。

LED是英文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的缩写,它的基本结构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材料,置于一个有引线的架子上,然后四周用环氧树脂密封,起到保护内部芯线的作用,所以LED的抗震性能好。消耗能量较同光效的白炽灯减少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