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转换成电压再进行AD转换的电路,有个问题,请教模电

楼主:
最近正在做一个同时电压和电流的电路 。现在有个问题。
单独测量电压和电流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能同时测量,同时测量的话,电压正常,电流就不对了。
电流测量点是在VDD端,我估计可能是共模干扰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运放是普通324 。

网友:
确认几个问题

第一,你用什么单片机采集,你对ad了解嘛?
第二,我怀疑可能是你的通道切换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请确认你的ad时序。

网友:
1、一般的AD转换芯片内部均含有MUX多路开关,其实真正的核心测试部分只有一个,因此想要2路测试通道同步测试只能选择2个AD。
2、如果对于测试的同步性要求不高,可以先测试一个通道,然后切换通道再去测试另一路!中间的切换需要点时间,等待AD准备好以后再去读取数据,否则读数的精度会大打折扣。

网友:
 楼上两位所言极是,最可怀疑的就是用MUX时的切换时序,建议楼主把ADC及其控制部分抖落出来瞧瞧。

网友:
我还出过这么一回事儿

就是8路温度采集,由于时序看的不仔细,发现第一路温度在第二路显示,第二路温度在第三路显示,以此类推。后来发现时序有问题,每次转换完成送出的都是上次的结果,加个延时才能显示当前次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放大器不甚了解,想跟楼主学习下:
U5-A,U5-B,U5-C都是差分放大电路吧?
U5-d,U7-A,U7-B是不是电压跟随电路?
U5-E是什么电路?另外能不能劳烦楼主讲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
三楼所说的对,发出命令后要待三四个时钟.

三楼所说的对,发出命令后要待三四个时钟.

网友:
多路采集最好通过模拟开关进行切换
我现在用的 两路放大就是通过模拟开关切换 然后用一个AD

网友:
首先感谢上面各位的热情帮助!

我用的是MSP430F149 内部带8路ad
应该不会是通道切换的问题。
我的程序是同时测量两路的,
相同的程序,单独测每一路都是正常的。只是测电流的时候,把测电压的
地线连上之后,测得电流值就会减小一些。

我分析,没连接电线的情况下 IDD+ 和IDD-是浮地的。
接上地线之后相当于是 IDD+ IDD-相对地线都有将近5V电压,这时IDD_AD1的电压就会降低,实测过,不是程序和AD切换的问题。

网友:
回6楼
U5-B 是反向比例放大。目前配置是2倍。
U5-E是运放供电部分。
其他的地方你的分析都是对的。

网友:
电路原理:
通过1R电阻采样电流信号,差分输入,再经过2倍反向比例放大,U5D产生1.25的中点电压,最后用1.25和U5-B反向后的电压做减法运算。
得出以1.25为中心,0~2.5V变化的电压 对用-625mA ~ +625mA的电流。
电压测量的就是电阻分压->跟随->采样。

网友:
1、很多带多通道ADC的单片机只是内置了MUX而已,从切换到能稳定采样也是需要时间的。
2、要想排除是切换问题的话,可在程序中封掉切换控制,只测电压或电流一通道试试。
3、既然单测电压或电流都没问题,不妨按两者同时测的电路接线试试,看是不是“浮地”的影响。
4、接上地线后IDD+或IDD-有5V电压?不知具体是怎么接的?(即使5V也应该问题不大,运放输入端没那么高,只有2.5V)。

网友:
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从楼主上面几个帖子推测,这应当是一个电源测试系统的中间环节---电流/电压采样及其模拟转换部分,得到与IDD/VDD成线性关系的足够强度信号电压送到MCU的ADC输入。

   楼主的这句话很值得推敲,很关键的:

   相同的程序,单独测每一路都是正常的。只是测电流的时候,把测电压的地线连上之后,测得电流值就会减小一些。

   要保证测试结果的稳定,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确保被测部分、转换部分和MCU部分地线的一致、可靠稳定的连接,更不允许某个环节的断连。否则iuhui影响测试结果(楼主说的底线连接上去,是否意味着在两去之前,这个地就没接,而只有IDD+/-等?)。

网友A:
MCU内部的是有多路开关的,切换不存在问题,这点我可以保证,我的电路是可以测量两路电压和电流的,
同时测量两路电压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被测量都是共地的,测电流的时候,不接地线,只是接IDD+ ,IDD-,测量就准确,如果接地线,测试结果就变低。
电流测试的接法是:电源+ ----->IDD+----->IDD- -------负载------>电源-.
电源电压最高5V。
不知道这样说明白了吗?

网友:
楼主,你好
U5-B是是一个反向比例运算电路U7=-(R9/R6)U1=-20/10U1=-2U1
U5-A比U5-C多了一个1R,U5-C是一个减法运算电路,U8=(1.25-U7)R13/R11=1.25-U7
以上分析是否正确?然后U5-A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1R 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设取样是3V,上正下负,那U1是多少呢?

网友:
 既然这里没有大倍率放大器,建议不妨把输入固定在一个认为是测量值偏低的点上,把IDD+、IDD-及U5的1、7、8、14脚电压量出来,应该就能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设取样是3V,上正下负,那U1是多少呢?

取样的是电流,不是电压,电压是用电阻分的。

网友:
参考的电路运放是用OP27,我用是是LM324,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手上没有OP27,
谁知道OP27和LM324差别在哪里?

网友: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引用 网友A:
MCU内部的是有多路开关的,切换不存在问题,这点我可以保证,我的电路是可以测量两路电压和电流的,
同时测量两路电压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被测量都是共地的,测电流的时候,不接地线,只是接IDD+ ,IDD-,测量就 ...

   此前请楼主明确一下这个电路的前后连接(问:是否是个电源测试系统?),没得到回答,那我就认定它是了。
这样可以推论这个“系统”的总结构,作图如下:

   可以肯定地说两个“没问题”,

1、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没有原理性问题;
2、对MCU(或其它ADC的连接)的硬件连接。也没有问题,如何测量也不会影响测试结果(只要软件正确);

   楼主其实已经“找到”问题的症结啦!诸君请看楼主的这段话:(参考上图的红线):

   同时测量时:“这些被测量都是共地的;而在”测电流的时候,不接地线,只是接IDD+ ,IDD-“,测量就准确,如果接地线,测试结果就变低。

   两次测试数值不一样,那么,你是如何可以肯定“不接地线的电流测试值是准确的”呢?

   在“单独”电流测试,不连接这个地,就失去了被测系统与测试系统之间的参考点零。这是不允许的。(U5-A输入端的共模输入变得不确定。可以用示波器做简单的检查判断), 而在你“同时”测量的时候,就接好了这个地,这才是正确的连接。

   补充说明一点:在“同时”上加了引号,是你测试电压电流的“同时”----就是一块测;这可不是对MCU的复用+AD变换结构(这个片子的ADC12)说的,因为那里永远不会是真正的同时。

网友:
回楼上
两次不一样,怎么可以肯定说不接地线的电流测试值是准确的呢?

我串了其他的电流表测出来的结果啊,不接地线是准的,接了地线就不正确了,而且VDD+ 和VDD-相对于 地线的电压越高,测出来的结果就越小。

我认为问题是这样的 ,不接地线的情况下VDD+ VDD— 通过R2,R3,在通过R5是
没有电流回路的,接地之后就有了电流回路,这可能是影响的原因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模电学的不怎么好。

也可以这样讲 :电流测试的接法如果是:电源+ ----->负载------->IDD+----->IDD- -----电源-.
这样测就没有问题,只是我的测量点只能选在电源正端。

网友:
不见得

很简单,因为计算机显示的是你用软件设置的。这叫先入为主。

网友:
谢谢 xiaoxif,
我再检查检查,等下我拍个图上来

网友:
下面试几幅实测图片,
红色是电流表头做的对比,
注意:测试程序中只有调零操作,还没有进行校正,
因为使用的1R电阻也不是精密电阻(只是1%的),程序是按照理想情况下计算的。所有误差是难免的,

电流测试的接法是:电源+ ----->IDD+----->IDD- -------负载------>电源-.

第一幅:是将测试电路板的地接 被测电源的+,
第二幅:是将测试电流的地线接 被测电源的-
第三幅:是没连地线的结果,数据跳动很大,说明xiaoxif说的是没错的,不接地测试是错误的。

可以看出第一幅的结果更符合要求一些 。
这个测量的IDD+的电压是3.9V,图片中没有显示。
同样的电流下,电压越高,第一中情况和第二种情况测出的结果差别越大。

网友:
这个不是用来测试电源的,是用来测试LCD模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说的不够明白:
IDD+通过1R到IDD-,在1R上有电流流过,并有压降,U5-A放大器的1端输出为多少呢?怎么计算的?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