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为啥频率越高就可以做的越小?

楼主:
是不是这两个原因:
1   频率高   E=4.44NΦF    根据这个   所以绕的线圈就少一点
2   频率高了之后电感和电容的容量也可以用的小一点    所以体积就小了

是这两个原因吗   还是哪个是主要的   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车站发送旅客,同等多的旅客,如果用大车(假设是卡车)来拉的话,拉的人数多,但次数少(频率低);如果用小车(假设是轿车)拉,拉的人数少,但是次数多(频率高)。
开关电源,他的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他的损耗就小,效率也就高,对变压器也有了要求,要用高磁导率的材料来做.E=4.44NΦF的关系,F(频率)上升可以使N(匝数)下降,在磁通不变的前提。因此减小匝数成为可能,体积可以小一些。现在的开关电源频率是中频30-45KHZ,如果再把频率提高一些就可以再减小一些体积。
个人认为首先是频率的提高导致了电容的减小。其他原因暂没想到。

网友:
评分没弄明白 不好意思

网友:
2楼的比喻非常好,高手。
好像可以从纹波上考虑:
           纹波电压ΔVOUT为:
           ΔVOUT=ΔIOUT×ESR
                     ΔIOUT=(Von×D)/(L×f)
       这样频率大了,纹波就小了,所需电感也小了。
另外,频率不是越大越好,每一次开关功率管上都有损耗的,所有频率的考虑也是要折衷的

网友:
这个主要是从纹波的参数来考虑的,把L和C当做滤波器来用,L和C决定着此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在相同参数的情况下,频率越高纹波越小,在相同纹波条件下,频率越高,L和C就越小。不过开关损耗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参数。

网友:
一个比一个厉害!那是不是频率越高,mos管损耗越大,越烫?

网友:
是  频率越高 mos的通断损耗肯定会增加啊

网友:
开关电源的出现主要是为解决变压器过大而出现的,频率越高电容的容抗越小,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就越大,同理电感也越大,一个周期可以储存的电量就越多,但是,磁性材料有磁滞、磁饱和、磁损也就越大,所以不能无限的提高频率。当然对与无线充电设备,电线都不要了,变压器就更跟小了。

网友:
一个是MOS管的开关损耗,开关管开通开关关断不是瞬间完成的,需要一定时间,管子本身的开关时间限制了开关频率的提升,频率越高损耗其实就大。另外磁性元件也是存在损耗,不能无限的提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