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比需要的偏高,请教!

楼主:
大虾们,我有一个输入220V,输出53V的变压器,

但是,我只需要上限不超过28~36伏的可调直流电源

下限当然是。。。。取可调范围大的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把该变压器的次级拆掉,还用原来的线,双线并绕,绕完为止.此时,次级电压约为26.5V.经过整流滤波后电压约为37.47V.在经过低压差的稳压电路,(注意:要用低压差稳压电路)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即28V-36V之间连续可调.以上为个人见解,不妥之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
何不考虑用半波整流电路呢??

网友:
谢谢支招

不过,
28~36V是上限,下限当然是越低越好,比如从0到28V可调直流

网友:
自己做个可调直流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

不过按你说的要求,有两种做法:
1,变压器后,整流,再接线性稳压管
2,变压器后,整流,DC-DC变换
当然还有一种好的方效率更高的方法,不过不知你的变压器支持不.
如果是做垃圾产品的话,第一种方法成本最低.

网友:
楼上几位都是不错的主意。西门兄的方法可以增加变压器二次侧的带负载能力,如果你变压器功率够用的话,三楼的方法省事。

网友:
学习了,可以定做相应的变压器;也可以通过DC-DC实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个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1)一个是把变压器副边绕组拆掉一些;
2)变压器输出接整流桥,然后用buck电路调输出电压;
3)变压器输出接整流桥,然后用线性调节器调整输出电压。
个人感觉方法2、3较适合楼主的应用情况,方法2效率很高,电源噪声大一些,方法3需要大的散热片和晶体管,噪声小。

网友:
半波整流。。

网友:
想做一个0~36V左右的直流电源

53V的输出电压,
像317那样的稳压器,耐压好像不超过40吧,
考虑用半波整流,电压波动会不会比较大
变压器上面额定功率250w

谢谢各位的建议与指教

网友:
可以做的,317做成浮动式的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