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09日 -硬件原理图修改版—最后一次查错

楼主:
12月09日 最新版原理图文件

请大家做最后一次检查,之后我们就开始布线了。

wangkj:

晶体直接连接到a3p060不可行
arm上的的晶振信号比较低,到a3p060后信号不对。
所以,这个方案需要修改。
用外置晶振或者经过cpu的信号才行。

这个是我今天测试我的at91sam7s256发现的,
或许a3p060用低io模式可以,或者用个非门驱动一下。

所以还是用有源晶振或者经过cpu的信号做clk驱动吧。

--------------------------------------------------------

12月01日 最新更新 硬件原理图 欢迎讨论

修正了:

加了串口、SD_TF Card ;

加了4X4键盘;

更改了CPLD时钟方案。

欢迎大家继续多提建议。

12月06日 -硬件原理图修改版,欢迎继续讨论 ---------59楼

网友:
13,15,16 在a3p060都是全局时钟

应该接到不同的mcu上和sd_clk上,不是三个电阻选择!
一个接crystal clk_out,一个按照香版主的说法接,一个接sd_cl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有时间多看看这个图,因为牵扯到咱们之后做PCB板,所以要仔细检查。

刚好也顺便可以理解下系统的原理,看看有哪里不清楚,我们也会请朋友来讲讲。

共同讨论~~

网友:
我更喜欢三通道DAC(专用于彩色图像的)

我更喜欢三通道DAC(专用于彩色图像的)+FPGA+IP core(X-PCI core,渲染流水线Core的方法).
楼主给的方案显的有点虎头蛇尾.
不过功能是有的,谢谢分享原理.

网友:
再说一点

不错,体现了从上到下的设计思想,但先写一个关于功能,性能文档可能会更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DIY VGA活动硬件功能确定与原理图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9445-1-1.html

另外,楼主请详述如何虎头蛇尾呢?

网友:
咱这个就是三通道DAC呀,RGB独立的。

另外,咱不需要和AMD,NV竞争,没那么多亿$。
咱这个就是串口,spi,并口,usb模式的显卡。

而且,咱这个咋说虎头蛇尾呢?
这不刚刚开始吗?
你咋知道蛇尾?

我这个基本是开放的,你说的xpci啥的,能开放吗?
能指望amd/NV开发他们的显卡设计吗?

网友:
不错,思路严谨,图形模块化。

网友:
请问楼主,nand和sram是怎么确定的?价格更便宜么?

原理图完成了么?这段时间公司太忙,希望在pcb上能绑上忙

网友:
nand的便宜,但性能上没SRAM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最后确定,还得大家讨论吗,哈哈,你给点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

网友:
没有sram,只有nandd和sdarm

nand相当于电脑的硬盘,
sdram是内存条。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12楼 要拿nand和sram比较。

网友:
可能是问的两件事情

nand确定用啥型号的了吗?
sram(可能说的是sdram)确定用啥型号的了吗?

这些东西便宜不?

网友:
等下班了再来学习

网友:
下了学习一下,估计得下周才能看了,最近忙的要命

网友:
冲楼主的 硬件原理图顶一下

做的非常棒!

希望后续能在软件上对 DIY做些贡献

另: 曾经因为无知 VGA线坏了之后 修复将场扫和行扫 接反
烧坏了俺500大洋的显卡,看到VGA定义图好熟悉啊 呵呵
不过俺自行将显卡又修复好了  oh yeah!